E720电子设备安装问题

楼主(2013-05-02):
各位模友,请教个E720上的电子设备安装问题,空机已装好,电子设备如下:
高压舵机*4;MINI VBAR Pro;蝎子130A OPTO;蝎子4035-500KV;DSMX卫星*2;
舵机采用2S电池直接供电。是否为以下接法?请各位模友不吝指教!

网友:
可以参考MINI VBAR说明书接线图进行连接

如果没记错的话是这么接来着

注意SWASH菜单项下的 SERVO PARAMETERS 设定 ANGLE DISTANCE按照135度十字盘设定

祝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