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B电显测量精度与万用表(福禄克175)的对比测试

楼主(2013-05-02):
  • 今天测试一下魔友们都有的一个小玩意,bb电显。看看到底准不准
  • 源于上次买过6块二手电池,用电显测试每片电压差的离谱,然后加上论坛里也有朋友也发现电压相差好多。

  • 测试设备:
  • 福禄克175万用表(产地USA)。直流电压精度是正负0.15% 2个字,简单来讲就是在淘宝售价1900(借的)
  • 使用7年,直流电用的不多。

  • BB电显 入手8个月左右 上电约10小时。

  • 电显 二手物品不清楚

  • 锂电3块 2200 3s

  • 过程就不上图了,上些数据。

  • 总结 以175为标准电压评比结果。业余版。这里175的结果是三位小数我没有四舍五入。
  • 电显:总电量测量偏高0.3V左右,1s 偏小0.02V 2s 偏大0.02V(有意思),最离谱的是3s偏大0.3v。估计就是这0.3V影像了总电量的结果。
  • BB电显:总电量因为是一个小数点,基本无偏差。单片电压都基本在小数点三位后可以忽略。

以上结果只供大家参考。
附上数据截图:

楼主:
不知道多少级能设置回复可见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总的看来BB响精度还是可以~~我就放心了,谢谢楼猪

网友:
BB响精度还真可以、

网友:
用过多种电显,不同的厂家生产的精度不同,甚至同一厂家不同型号精度都有差别

网友:
我的电显基本上是用来分辨电池是否充过电的

网友A:
这种东西也就看个大概就行了,外场用用检查下电池有无过放仅此而已。

网友B:
我的bb响有点误差,但我一般也只是打来看看有没有过放,平不平衡有一般这样看

网友:
我测过好几种这样的电显(我的和模友的),基本上只有第1S算是准确的,从第2S后就完全乱套了,不过总电压还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bb响有点误差,但我一般也只是打来看看有没有过放,平不平衡有一般这样看

高 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也就看个大概就行了,外场用用检查下电池有无过放仅此而已。

就是的
只要不过放就行

网友:
只用来报警,,

网友:
做事认真,必须帮顶。

网友C:
对比测试有参考价值

网友D:
电显也就样啦,看看电池有无过放而己。手头也备了个Fluke 17B定期检查电池状态和充电器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