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船水桨的问题

楼主(2013-05-02):
豹子3665四级KV2680的电机14.8v-16.8v 4S锂电用多大的水桨?Mono 670mm船,双叶的还是三叶的效率高?还有就是电机KV值的原因,在水里一般电机转速会影响多少,是高kv的快还是低KV的快?转速与扭矩和KV值得关系?小弟一直不解,有的时候为什么重量差不多的船上大电机速度会慢些,而小些电机会快些?

网友:
相同功率的馬逹,但轉速不同,細槳工作於高轉速,與大槳工作於低轉速,船速是否一樣呢?答案是否定的,下文及影片都提及到,大功率機器作用於細葉片面積的螺旋槳,更容易出現CAVITATION/空穴,功率會白消耗,看完你自會知道答案。

通用理論:CAVITATION/空穴,降低螺旋槳的工作效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392

楼主:
视频有一半听不懂,说太快了……您给个建议,这船上几叶的多大水浆好?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好好先潜水,多用论坛搜索功能查查帖子,你就有答案了!你这么多疑问光回答你就要半天

网友:
有人用3800KV的电机参加比赛,有人用3300KV的电机参加比赛。船,玩的是个性和心情

网友A:
两辆相同马力的车一辆柴油一辆汽油。柴油车三千转能跑一百五十码。汽油车要跑一百五十码恐怕要五千到八千转。这个可以做个参考呵呵。  把一辆轿车装上货车的轮子。这辆轿车肯定跑不动的。即便能跑动发动机和齿轮箱恐怕也离废品收购站不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辆相同马力的车一辆柴油一辆汽油。柴油车三千转能跑一百五十码。汽油车要跑一百五十码恐怕要五千到八千转 ...

跟没说一样............人家只是问用什么桨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