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主轴

楼主(2013-05-02):
碳纤主轴 有用过吗?和不锈钢的有什么不同,能用吗?

网友:
碳纤抗扭力不强,转动起来扭散了

网友A:
没听过 ,应该不抗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过 ,应该不抗磨损

了解了一下,听说会断,就不会弯,难怪没人用

网友:
小机还是可以用的。大点的JJ就不要用了

网友B:
全看设计,连自行车都有碳纤碟刹,碳纤花鼓,凭什么不能有碳轴~~~可能是高温或维度制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看设计,连自行车都有碳纤碟刹,碳纤花鼓,凭什么不能有碳轴~~~可能是高温或维度制约吧

地上跑的和天上飞的有可比性吗?先弄明白材料的特性再讨论吧。。。

网友:
我宁愿相信陶瓷主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看设计,连自行车都有碳纤碟刹,碳纤花鼓,凭什么不能有碳轴~~~可能是高温或维度制约吧

第一次听说有碳纤碟刹和花鼓。。。。
碟刹只有手柄,花鼓只有中间的连接筒体用过碳纤

网友B:
高温碳件已经很多了,汽车自行车碟刹夹、刹片~强度和
钢差不多,炸机时允许轴弹性形变不弯,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
楼上的东西怎么看起来像是模型越野车的配件?

网友:
好果按羽毛球杆的标准(多层不同编织结构不同材料卷管)来做绝对可行,不过那工艺那价钱恐怕你会选回金属。小机那炭杆是最差最简单的炭纤维加工形式。

网友:
还有一样是碳纳米管,可能一辈子也不用换主轴。

网友:
来学习了,mcpx一直用,超过这个级别的没见过。

网友:
ncp也在用的。

网友:
小鸡鸡经常看到磨出黑乎乎的粉末!这就是碳纤呀……有得选还是金属的,弯了比断了更加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温碳件已经很多了,汽车自行车碟刹夹、刹片~强度和
钢差不多,炸机时允许轴弹性形变不弯,为什么不可以{ ...

几乎没有人用纯碳纤做轴的。
即便有,也是有金属编织线或金属加强筋的。

PS: 刹车片和轴完全是两回事。。。

网友:
对材料的选择方面不了解不发表意见,我只知道选择市场上多的,价格合理的。

网友C:
我还是用金属的可靠些

网友D:
可能不太靠谱

网友E:
大鸡鸡还是算了吧

网友F:
用787 的碳纤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