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0618车床的问题,

楼主(2013-05-02):
潜水多年,今天冒个泡。前几年看大家玩0618,也就去掏了个,一直也没有用,这2天没有事,就准备用他加工个小螺丝。一看挂轮有.。20.30.50.60.80.90.100.48。68.72的。想问下72,可以代替70的挂轮吗,48可以代替45的吗。我要加工的是1.5的螺纹。刚想照相,手上有油,

网友A:
理论上不行,差一个齿都不行。
但如果旋合长度小,或许体现不出来。

网友B:
应该是不行滴

网友C:
比例的关系,不可能通用。
你上淘宝采购一个 模数一样的,对应的齿轮子好了
没几块钱

网友D:
要车1.5螺纹,对照挂轮表,一个齿都不能差。
但有例外:你把内外螺纹用同螺距车出配套,专用

楼主:
多谢各位了。齿轮定了。.就是内孔小点,定了40、45,70.

楼主:
一次买了2台车床,加工厂倒闭处理,一台准备改数控了,

网友E:
0618車床挂轮内孔直径应是9毫米。

网友F:
应该不行

网友G:
越拧越紧,三五个扣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