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X7舵机及相关设备的安装

楼主(2013-05-02):
各位模友,请教个GS503/504舵机的电子设备安装问题,空机已装好,电子设备如下:
GS503/504高压舵机*4;MINI VBAR Pro;蝎子130A OPTO;蝎子4035-500KV;DSMX卫星*2;

只接DSMX卫星,没有接收机,高压舵机采用2S电池直接供电。是否为以下接法?请各位模友不吝指教,先谢过了!

网友:
占个沙发学习一下,楼下解答!

网友:
2s直接vbar的话,你最好在地面测试下,上下暴力推拉螺距,副翼升降一起来,看看卫星会不会闪灯。
我的就闪了,要加接收才稳定

网友:
顶楼上!据说V8电流负载能力有点那个啥,直接接卫星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