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焊机,求助

楼主(2013-05-02):
这个是刚买的高频感应加热炉的脚踏开关

收到货以后,试用,踩下去能开,  抬脚不能关,     只能用机器上的手动关闭按钮关闭!~~~~

打电话代理商说再给我发,  让我等着,  我等一周了都!

那位大大懂这个,   看看它是不是线接错了,  指导我自己修修,能用就行!!

现在是两芯的线,接在三芯的插头上,   插头孔上标有1.2.3        现在黑线接1, 蓝线接3

网友:
应该是机械没复位 简单自己打开看看

楼主:
隆威

中士
注册时间2012-9-16精华0主题3
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

网友:
应该是机械没复位 简单自己打开看看
【各地模友自发活动列表】

你的意思是,  毛病不在线和插头!   而是在踏板那里?

主要是没拆过,  万一被我暴力拆坏了,  卖家不给换,我就损失一个开关

网友:
这个开关上应该是接三根线吧,我们厂里的高频焊机这个脚踏开关都是接三根线的,其中一根是公共线,踩下去公共线和其中一根线接通就是开,脚抬起后公共线和另一根线接通就是关

网友:
要有点开拓进取的精神,别怕这怕那的,没有实践就不会进步,没有三篇文章,一个开关不贵,要有修不好决不罢休的决心,不换大不了自己修到底。

楼主:
是啊,我也觉得是三根线芯才对!!         220V的小机器才是2跟线的踏板开关!

但是,我打电话,销售方说380的机器,也是两根线芯!           有点摸不着套路了........

难道要再弄一根线,  一头接2,另一头接1或者3

接完不会爆机吧

网友:
不会,也不可能会,这种信号开关,常规的都可以裸线用手短接。

但你的最好别这么做,有部分设备为节省成本,没准直接220V。

网友:
看下原理图吗。脚踩的就是个开关,看引出线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樓主這台買多少錢呀?
能否短消息個淘寶連結給我呢?
順便能否幫我試試
把焊上的鎢鋼加熱後拆除
需要多長的時間呢?

因為我不是要焊接
我的用途和樓主相反
我是要拆除焊上的鎢鋼
朋友的柏油刨除機上的報廢牙齒賣廢鐵不太划算
想把上頭焊上的鎢鋼拆下來貼補點家用
因為每批報廢的重量有好幾噸
應該能拆下幾百公斤吧?
試過用氧乙炔太貴
焦炭爐太慢
想來想去還是高周波最快

网友:
请教楼主的机器是多少KW,普通家用的220V电可以用吗,电表受的了吗

楼主:
ydnline

中将
注册时间2011-9-14精华0主题19

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
9楼

网友:
樓主這台買多少錢呀?
能否短消息個淘寶連結給我呢?
順便能否幫我試試
把焊上的鎢鋼加熱後拆除
需要多長的時間呢?

因為我不是要焊接
我的用途和樓主相反
我是要拆除焊上的鎢鋼
朋友的柏油刨除機上的報廢牙齒賣廢鐵不太划算
想把上頭焊上的鎢鋼拆下來貼補點家用
因為每批報廢的重量有好幾噸
應該能拆下幾百公斤吧?
試過用氧乙炔太貴
焦炭爐太慢
想來想去還是高周波最快

这个开关,沈阳的代理要100米!       但是它不好用...................

机器是36的!   我最近也在烧掉废刀上的合金头,  十秒钟差不多(30车刀)        油钢的刀头更容易,6秒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的件大,那小机器就不行了吧,  需要大很多功率的

楼主:
edm1997

中士
注册时间2007-5-23精华0主题0
串个门加好友打招呼发消息
10楼

网友:
请教楼主的机器是多少KW,普通家用的220V电可以用吗,电表受的了吗

220的也有,我以前用过有一个,         使用的时候,电流大小可以调节,       照顾电表的话,可以调小点电流使用,就是需要烧时间长一点!

网友:
这里面就一个很简单的开关,等回家把我的拆开给你看看结构。我的有1年没用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主這台買多少錢呀?
能否短消息個淘寶連結給我呢?
順便能否幫我試試

校长要弄的铲齿是多大的?
大的工件要用中频加热效果才好。
小的用高频。频率越低,加热深度越大。频率高机器的主变什么的小,体积小。
我以前工作的地方有几台大功率的,150kw250kw的机器。

网友:
1。要么你这个开关放开没分离。
2。要么你的机器内部连接是自锁的,所以释放脚踏开关后关不断,【当然是用接触器控制的性况下】
    你要的是点动方式,可以用一根电线直接插一下端口,就可以断定是开关还是机器。

网友:
楼主你只要用(修理用的电表)开X10量一下,脚踏开关的1和3的接触点就知道好坏了。

楼主:
今天拆开了,真是简单,就一个微动开关!

楼主:
黑线接在一端的两个接线柱上,  蓝线接在另一端的一个接线柱!

   用万用表测量插头的1和3,  还是测量机器上插口的1和3?

启动还是好用的,  就是松开脚踏开关,  不能关闭,  需要手动机器上的变比按钮!

网友:
没有基础又没搞明白原理的情况下,还是别折腾了

楼主:
我是在求助,        自己会搞就不用求助了, 发上来给大家分享就可以了

哪个大大有这方面的电器经验,   指指套路,    感谢15楼先!

网友B:
就一踏板加一行程开关我们这买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