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讨论-X4炸机,让我发现零度一个功能设计安全隐患

楼主(2013-05-02):
欢迎大家探讨下,看飞行中我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零度飞控的一个不安全因数。(暂且不叫缺陷吧,因为零度不认为是缺陷)
       我的飞越650四轴  4S5200电池 零度X4 挂载DIY无刷云台  狗2  某牌5.8G图传进行图传拉距测试时(这次飞行最远大概1.3公里),在自动返航模式离起飞点大概还有100多米距离20来米高时突然无动力倒翻炸机(损失 X4飞控 GPS  机臂 APC桨  等等.....因为是倒翻炸鸡,云台 狗 图传等逃过)事后分析原因是电池电压过低(事后测试电压单片3.4V)。因为还没有进入手机地面站WIFI接收范围所以没有收到飞控的低压报警震动提示,阳光下加上距离也根本看不见指示灯提示。
         想与大家讨论下,零度现在这个低压报警功能是否完善?是否能有效的保证飞行安全,避免炸机以及炸机所造成的二次伤害
        首先像我这种情况下(在视距以外或较远不能准确看清楚指示灯的闪灯状况,未进入地面站的接收范围不能正常接收飞控发出的低压报警信息),零度的飞控低电压下是如何控制飞机的呢?是直接无动力自由落体砸向地面一个飞行器失去动力那相当于一个几公斤的砖头,说实话想想都后怕(如果炸到人或物就惨了,我这次真算幸运人品爆发只是飞控报废,飞机损坏,未伤及无辜)
       请问零度是否可以在现有飞控的两级低压报警里增加一个原地定点降落功能。-------也就是说刚低压报警时是飞控间歇闪红灯,同时手机地面站间歇震动提示用户,在持续一定时间间歇报警(或检测到电压低于一个设定值)后连续闪红灯并连续震动如果再几秒钟或电压再低到一个设定值用户还不紧急降落飞机,飞控就直接自动控制飞机原地缓慢稳定降落,相对有效避免用户炸机以及炸机所造成的次生伤害发生。(给零度交流这个问题,零度*工对这个功能根本不屑,说X4 X6都这样)
        我知道其它一些品牌飞控是有这个功能的,我也相信这个功能会相对提高飞行的安全,至少是多一个保障,为什么这个功能零度那么不屑一顾?我想广大模友要的就是一个安全可靠操控稳定的飞行器,能提供更好更安全的产品难道不是生产厂家所追求的?

网友A:
你人品有问题啊~~~这问题也拿来说,干嘛不说你自己不趁早降落,非要等到炸鸡才后悔莫及啊~~~~~~~~

网友:
自己飞行半径不 估计好 炸了怪谁,怎么炸都可以理解,飞到没电炸 就是最不应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人品有问题啊~~~这问题也拿来说,干嘛不说你自己不趁早降落,非要等到炸鸡才后悔莫及啊~~~~~~~~

我炸鸡了我人品有问题?朋友难道增加一个这样的设置多一个保障不好吗?其它飞控都有这样的设置,说明有这个可能情况出现噻,难道增加一个保险功能不好?我没有请大家都飞到没电吧,何况那天是因为测试图传距离,确实飞远了点,并没说我没有过错啊?我请大家讨论不存在你这样说话的吧?

网友B:
0度有电量报警模块啊~~好像要500元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炸鸡了我人品有问题?朋友难道增加一个这样的设置多一个保障不好吗?其它飞控都有这样的设置,说明有这 ...

讨论归讨论啊~~~没有说到电压低就要加一个功能去自动化~~~这样也有不好之处滴~~~~~~~~飞行中遇到特别情况,需要急加油门,电池不是压降很低~这样的话不是进入低压自动降落了吗???所以我只能说你人品有问题,如果得罪请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讨论归讨论啊~~~没有说到电压低就要加一个功能去自动化~~~这样也有不好之处滴~~~~~~~~飞行中遇到特别情况 ...

我是从其它飞控转零度的,X4也飞了好多个起落了(X4的说明书你也知道,不用我描述,关于电压报警那段你可以仔细阅读下)飞行前肯定各方面都要检查,也是常识。飞行中电压过低报警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一般情况下自己可以掌握,但也有些时候会造成电压过低还没有降落),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一个保护功能提高飞行的安全不好吗?你说那个情况完全可以避免,因为手动控制为最高优先级,你手动控制有优先权,我说这个是在手动没有切入飞控自动控制的情况下。请看清楚我说的条件。欢迎讨论,只要不人身攻击

楼主:
引用 网友B:
0度有电量报警模块啊~~好像要500元吧~~

模块有啊,只是在WIFI有效距离外,收不到低压报警震动提示啊。也看不清指示灯闪灯提示,飞机是在自动返航模式,不是手动控制状态

网友:
我觉得应该学学DJI低电压自动降落,这样会降低损失,直接断电很危险

网友:
你这需要另购      电台+电量模块。

网友C:
其实楼主对说及人品不必生气或着急,现在网络上说谁人品不好,往往指的是谁运气不好,并不是说你人坏,不是指人身攻击。呵呵
基本上是谁发贴,谁都有可能被说人品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楼主对说及人品不必生气或着急,现在网络上说谁人品不好,往往指的是谁运气不好,并不是说你人坏,不是 ...

呵呵,恰恰觉得人品爆棚了才没有伤到人,想想几公斤的飞机落下来没砸到任何东西,真的人品太好了

网友D:
2、3楼有病吧,人家炸机在讨论技术问题与人品有什么关系?

零度的人性化功能确实比隔壁产品差,功能虽繁多但明显是工程师思维的产物,就楼主所言低电压自动降落的问题我没测试过,说明书上也只说有低电压报警没说会降落,我估计零度可能基于以下考虑:
1过于相信地面站的使用率。
2对WIFI的传输范围过于乐观。
3希望用户买电台。
4认为用户有能力掌握好飞行时间。

另外我也有个疑问,X4在低电压时油门中位是否上移?如果上移也算是自动降落了。当然这不适用于自动返航模式,因为返航时是无法控制油门的。我觉得零度应该把返航时低电压自动降落功能加上,没这个功能感觉产品存在安全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2、3楼有病吧,人家炸机在讨论技术问题与人品有什么关系?

零度的人性化功能确实比隔壁产品差,功能虽繁 ...

感谢兄弟支持我的观点。我觉得有比没有多一个安全系数。何况这个功能零度要实现很容易。又没有什么弊端,多一道安全保障,为什么不考虑?增加飞行的安全不好吗?

网友:
低电压自动降落,这是必须要有的,否则低电压就自动翻下来,谁有这样的心理承受能力啊……

网友E:
我理解这首先是楼主的飞行习惯问题。大概还是飞大疆时的习惯,飞到没电完事儿,没想到这个零度木有低电强制降落,所以炸了。
楼主说了,零度不认为这是个缺陷,俺也同意零度的这个思路,否则要是飞在水面或者人群中你也强制降落,这样不大好吧?
像俺们这些木有玩过大疆的淫,就轻易不敢把电池电量飞尽,低电报警就是让你保证有足够的保险系数的,像我比较保守,一般用到不超过电池容量的七成,总得留有余地,万一遇到突发情况不宜着陆,还可以再复飞嘛。
至于WIFI,都知道只有百十米的有效距离,想玩的远一些,要么上数传电台,要么上OSD。(顺便说一句,在展会上看到了零度新的OSD模块,不知到啥价格。)
要吐槽的是,WIFI的确不靠谱,我曾有两次遇到三四十米就断开的问题,后来索性升级了数传电台,将来还准备加个OSD,来个双保险。
其实说老实话,飞出去一千多米,即使有数传和OSD,恐怕也都悬了。

网友:
某牌5.8G图传进行图传拉距测试时,为什麽不加个OSD.飞出去一千多米.无完整数传地面站加OSD.完全系自炸行为.如同你开车不看油表.不是同零度说好话,只係说楼主多加注要良好飞行习惯.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理解这首先是楼主的飞行习惯问题。大概还是飞大疆时的习惯,飞到没电完事儿,没想到这个零度木有低电强制 ...

谢谢你参与讨论。我也认为良好的飞行习惯是保障正常飞行的前提,所以你说的有些方面我也认同。我提出这个是问题探讨是在飞控自动控制状况(比如自动返航或GPS定点等这些控制状况下)手动控制是优先权的,你说的在人群或水面上这种情况,只要能及时手动控制就能避免。而我说的是如过在飞控自动控制的情况下(因某某原因又没有及时切回手动降落-----比如我就是因为没有看见也没有接收到低压报警信号),如果零度的飞控遇到这种情况,在连续低压报警后飞控的自动控制是直接关动力掉下来。难道直接掉下来比慢慢自动降落下来更安全?,你认为那种方式更安全呢?这就好比汽车装安全气囊-----按照你的说法这个装置就没用,因为谁叫你撞车啊,你都不好好开车,撞车是你操控处置不当,所以安全气囊可以不装。不是汽车设计的原因。
       我讨论的是在这种飞行中有可能出现的飞行状况下,有直接炸机的安全隐患(是让大家讨论增加这个功能是否可以更安全的飞行,有效避免炸机和炸机带来的二次伤害),如果增加这个功能有什么弊端也请你说明。

网友:
那天炸机是我在飞,电池算到飞的正常情况下是能飞回来的,但用的返航模式离起飞点有100多米就不动了,他怎么不自动下降呢,而是悬停到然后悬停到没电,电机全部停转落下来了,下来测电压只有3.4了。这次炸机确实飞得远了点跟人确实有关系,但我们讨论飞控该不该有没电自动下降功能,其他跟X4同等的飞控都有低电自动下降功能这是最基本的,我们同时在飞NAZA,NAZA在手动模式下只有底点报警不会自动下降,在其他模式第一级是闪灯报警,此时就该下降了如果还在飞到第二级报警他会缓慢下降,如果你还要悬停上升油门就必须打在%90以上,这功能零度为什么不能有,如果我平时4S电池能飞10分钟因为需要飞远点时间算好能回来但飞在途中有一S电池性能下降,飞不了那么多时间那不是没电了就直直掉下来了。楼上P-47模友说的再水面上或人群上强制降落不太好缓慢下降怎么都比直接掉下来好吧。而且看隔壁家的,在手动不会低电自动下降,一般手动都飞得较近都能回来下降,在其他模式就有低电下降如果有需要飞远点那怕没算到电池飞行时间或电池性能下降在途中电不足它也不会直直掉下来,我们买X4就是看他要稳些,相比某飞控不容易出问题但竟然连低电下降功能都没有其他飞控是基本的,X4地面站功能搞那多为啥就不加个低电压自动下降,你可以开启或关闭但他没有这功能是真没有,除了基本的其他那些功能我估计好多模友都没用过吧,如果要指点飞行,航线飞行如果飞到电不是很多的时候那不是还是直直就落下来了。

网友F:
理解楼主的思想,到底是低电原地降落 还是不降落,对于用户来说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飞出数据链路传输范围首先是冒险行为,当然飞出去的第一时间应该想到平时飞的话这样的距离电池会不会扛得住。零度官方对于WIFI的定义是可视100米半径。零度的设置应该是一级报警 地面站会间隙震动报警,2级报警到一定的值后会有动力快降,这个过程中如果你的电池不给力的话神仙也难救你了,动力不足以维持有动力快降的话。所以要根据自己电池的情况适时调整报警电压值。我也有过楼主那样的炸鸡。当时在球场,返回途中下面有水面。只能硬着头皮一顿快冲了。自己了解电池性能设置保险的报警值才最重要。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遇到万一,在缓降和炸鸡之间的选择,在躺着都有可能中枪的时代,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理解楼主的思想,到底是低电原地降落 还是不降落,对于用户来说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飞出数据链路 ...

我觉得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自动降落应该是必须有的功能,犹如隔壁产品一样这个功能可以选择开启或者关闭。这个功能几乎完全不会增加产品成本,只要在新固件中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关键取决于零度公司对产品和对用户的态度,是让用户适应产品还是让产品适应用户,我觉得后者才是所有产品发展的方向。

隔壁V2产品也出来了,宣传上比之前产品改善了很多,过阵子看看模友的感受,如果可以的话相信会给X4造成很大压力,说实话我不需要多少花俏功能,只要飞得稳、可靠、操作傻瓜化我就知足了,具体的技术问题最好留给工程师而不是用户去研究。

网友:
对的,出勤率高的话也许,万一,如果脑壳发卡,电池状态不好了增加个低电压自动降落绝对要比电机停转安全的多,说是说在视线范围内但拍东西的时候我相信飞出视线范围的同学不只个把个吧。手机WAFI其实就是现场调下参真正用到里面的功能我相信没多少人。还是像隔壁一样第一级指示灯闪第二级就开始自己降落了,如果在视线范围内看到第一级那么马上就可以降落如没在视线范围那第二级就自动降落,也可以选择关闭或打开,但要有这功能吧,增加这功能不管这咋说至少在飞行中多了项保障吧。

网友G:
不光是隔壁同等飞控中都有着功能,呵呵零度是无人机飞控可惜大多功能我们都用不着买的时候是看他稳定可靠没想到连基本的安全功能都不齐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不光是隔壁同等飞控中都有着功能,呵呵零度是无人机飞控可惜大多功能我们都用不着买的时候是看他稳定可靠没 ...

我买了两套,一开始感觉还不错,但是越深入研究越觉得心里不踏实,表面上功能丰富实际很难驾驭,加上天书一样的说明书越看越糊涂。我所理解的智能不是这样的。现在我只把注意力放在稳定飞行上,保守使用,我不想用炸机来获得经验。

网友H:
还讨论啥?{零度的飞控低电压下是如何控制飞机的呢?是直接无动力自由落体砸向地面}前天直接飞鼓包一块电池,下来测电量··单片最低3.1。但绝对不是自由落体。也许运气好:)啥隔壁的控我也用。S800上面装这个也可以,结合了下呵呵。

网友I:
这个缺陷谈不上,不过用户有要求就相当于市场有要求,飞控厂家应该尽量满足改进是正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讨论啥?{零度的飞控低电压下是如何控制飞机的呢?是直接无动力自由落体砸向地面}前天直接飞鼓包一块电池 ...

呵呵  哥们人品好啊   3.1都还能降落  我们3.4是直接电机停转自由落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两套,一开始感觉还不错,但是越深入研究越觉得心里不踏实,表面上功能丰富实际很难驾驭,加上天书 ...

呵呵  看来哥们跟我们差不多哈     除了基本飞行里面的功能我们都没用过,说实话我胆小除了基本飞行其他我还真不敢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这个缺陷谈不上,不过用户有要求就相当于市场有要求,飞控厂家应该尽量满足改进是正路。

我觉得这功能没有可大可小,平时飞来玩玩在几十百来米不存在,万一有需要飞远了电池有不行了的时候那就显得这功能的重要性了。就好比汽车大灯一样,如果只在白天开那灯就没用,但晚上就必须有不然就容易出事。如果没灯可以一直在白天开但不保证就一直不会晚上使用噻,所以车子的灯是必须有的。

网友:
建议:
1.先低空飞行测试电池续航时间  再把遥控器的定时时间设置在安全范围内 准时回来 不要低电压飞行
2.上电台 电台很有用的参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第3条
3.零度的功能已经够多了 作为我自己来讲除了测试用 根本用不完 够复杂了建议不要再加功能了 新用户绝对被搞晕

网友J:
还有 不同电池的放电平台有很大的不同 最好自己实测飞行一下 自己心里有个底 安全第一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有 不同电池的放电平台有很大的不同 最好自己实测飞行一下 自己心里有个底 安全第一哦

我也认同电池的放电平台不同,还有电池性能也有可能突然下降(比如昨天可以飞12分钟才报警的电池,今天7分钟就低压报警了)而你这时正在自动返航途中,根本没有意识已经低压报警了(飞机还未进入地面站接收距离,也看不清飞机上的指示灯)多一个低压降落是否是对自己也对他人负责的多一重保险?况且这个功能可以在地面站设置里选择关闭(对于无视这个安全隐患的模友可以选择关闭)或打开。哎....说了这么久根本看不见一个零度的人来发表下意见,不管是有必要无必要至少探讨下噻,看来用户的建议零度根本就无视。

网友K:
这个低电压降落还是不加的好,经常急加速,单片电压偶尔会下降的很快,稳住油门,又会上升,再说低电压并不等于不能飞行,其实现在主流的摇控器,都有电流双向传输功能,能精确检查电压,楼主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条件下,飞1300米,真是自杀行为。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低电压降落还是不加的好,经常急加速,单片电压偶尔会下降的很快,稳住油门,又会上升,再说低电压并不 ...

还是那个调调,安全气囊不需要,慢点开就行了,撞死谁让你开得快呢?

网友L:
其实我想问问……
LZ调试的时候有没有更改电调的默认设置,比如电池类型,低电压保护类型之类的……这个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其实我想问问……
LZ调试的时候有没有更改电调的默认设置,比如电池类型,低电压保护类型之类的……这 ...

这个不是每次都要设置吧,电调原来设置好了的。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这功能没有可大可小,平时飞来玩玩在几十百来米不存在,万一有需要飞远了电池有不行了的时候那就显 ...

精辟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每次都要设置吧,电调原来设置好了的。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炸机

好像这才是重点吧
如果  我说如果  电调的低电压保护设定是在3.5V/cell, 动作是功率减半
假设飞控第一级低电压报警3.6V/Cell 第二级低电压保护3.5V/Cell 自动降落
那可能飞控要自动降落时电调已自行降低功率
那恐怕也是个摔

貌似飞过的X4 or X6都没有因为低电压会去切掉动力的噢

网友:
 q 我觉得先改进,用不用是另一回事!

网友N:
这个帖子很火啊,看了半天,我发表一下。楼主能提出问题就要支持。支持的是这种精神,零度这个不能算缺陷问题,但是这个技术可以完善。当然零度认为我们的优势是强大的地面检测系统,wifi距离不够无法提供某些数据的回传,零度有成熟的电台可以解决,不买就要养成良好的飞行喜欢。多轴飞1.3来回就是2.6本身也不安全。毕竟不是固定翼。我的多轴我飞1.3高度我能接受让我飞1.3远我不敢,我测试过一次我的飞机极限悬停时间。高度大概7米左右不到10米。最后结果是炸浆3个。原因是飞机降落以后动力没有减弱的自私。而且电机旋转不平衡,导致侧翻。本来就是测试所以炸了我也能理解。目前市面上的飞控功能都不错。但是肯定有炸鸡的。这个责任没有绝对的谁错谁对。再贵也有炸鸡再便宜也有玩的很好的。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开发理念。提出建议至于采纳否是人家的事情。我们用户能做的也就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仅此而已对吧。希望回帖的人客观看待楼主的问题,毕竟人家炸鸡了,就算是发帖发牢骚的也没有规定不可以,人家也没说炸鸡是因为飞控不好用。楼主已经分析出炸鸡原因是电压。那就已经认定责任在自己了。对吧。没有必要牵扯什么人品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低电压降落还是不加的好,经常急加速,单片电压偶尔会下降的很快,稳住油门,又会上升,再说低电压并不 ...

四轴或多轴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以航拍为主,不是直升机飞3D要经常急加速一般都是飞得较温柔,如果电压下降的快那就是电池不行了电池不行也不敢飞啊。以前买的遥控功能我觉得够了我也没那么多预算就没必要花几千换个带双向电流传输的遥控吧,至少来说我附近别的模友还有我用隔壁飞控用低电压自动降落功能感觉很好,去年飞到到现在出勤非常高除了一次因GPS小炸外其它时候飞得很爽,高的时候飞过好几百米。飞远那天我们先也试了两次返航时人控制的都安全回来了炸机这次返航是自动返航就遭了,如果有低电压下降那它就自己慢慢下降是否要安全些呢,我们玩模型还是好几年了知道安全特别重要所以我们飞都是在没啥人的地方。我们刚看到飞机他就全部桨停转直直的就掉下来了,其实飞机炸了不怕花点钱能修好如果砸到人了那我就只有去做牢了,虽然不保证能绝对安全但多个保险是否要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好像这才是重点吧
如果  我说如果  电调的低电压保护设定是在3.5V/cell, 动作是功率减半
假设飞控第一级 ...

我们电调是好盈飞腾的没动它就校准了油门行程,电压报警第一级是3.65第二级是3.6报警的所以不会是那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帖子很火啊,看了半天,我发表一下。楼主能提出问题就要支持。支持的是这种精神,零度这个不能算缺陷问 ...

呵呵  对的你说的很中肯。既然有客户觉得该有这功能加这功能又不是什么难事,那零度接受下意见加上没啥子吧,这功能可以开或关,觉得有用的就开没用就关不是很好么,什么东西都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炸机了确实心里不爽但我们讲道理,并没说是他的问题但如果有低电压自动降落那我们那天就不会炸这也是事实。

网友:
我觉得这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这功能真不好那其它同等飞控都有这功能。虽然说别家有我就一定要有啊但这功能是一个能增加一个安全因数的所以可以有。本来飞上天的东西就不安全多一个保险不是更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讨论啥?{零度的飞控低电压下是如何控制飞机的呢?是直接无动力自由落体砸向地面}前天直接飞鼓包一块电池 ...

你这个折叠的GPS杆,那里买的,可否告知?

网友:
出于安全考虑,在空中的飞行器,在电压很低的时候,可以自动降落肯定比自由落体要安全很多。貌似零度就是一稳定、安全作为产品的发展宗旨的,可是这个出现安全风险的问题却不解决!我也知道,低电压炸鸡貌似与零度没有关系,但是谁敢保证电池的性能百分之百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