蝎子电调求助 望厂家或者电子大神帮忙

楼主(2013-05-02):
本人有一个蝎子的15v60a电调(bec  4a)~~上次飞行时突然飞机失控炸鸡,下来之后打舵都正常 但是查看gv8000的飞行记录显示失控的时候电压已经跌至3.25v 飞机修好 所有插头检查了一遍重新插拔了一次 再次飞行  起飞飞机侧翻 gv8000灯已经接近熄灭 连接电脑查看记录 依然电压跌至3.3以下 以为是bec虚汗 于是拆了电调的热缩套重新焊接了信号和bec的三针线  出去试飞  情况依旧  遂感觉是电调bec出问题了 于是买了一个好盈的3abec 和电调的输入线焊接在一起  断开电调三针线的红线 然后将电调三针线和bec输出的三针线用y型线接在一起  试飞 竟然还是同样问题(bec是好的) 一推油门gv8000的灯直接暗下来了  没办法  换了个好盈铂金40a电调  然后飞行就正常了  但是又很喜欢蝎子的动力感受 输出比好盈猛 遂求救各位大神还有蝎子的厂家  能否帮忙解决下问题 毕竟也是四百多的电调 另外···我以为是电调设置问题 找出说明书和设置卡 发现设置卡竟然也没用了(设置无反应 另外红外线可以通过相机观察 在相机下按设置卡无反应···电池是有电的 )···啊啊啊  郁闷啊

网友A:
LZ用的是SBUS接收吗? 我也有试过两次相同经历,空中掉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gv8000?坏了?

没   gv8000没问题  换了好盈的电调就好了   蝎子的电调出了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的是SBUS接收吗? 我也有试过两次相同经历,空中掉动力。

是的   亚拓450 pro     电机450mx  电调蝎子15v 60a   斜盘kst215mg  锁尾亚拓ds520  陀螺gv8000    接收futaba 6208   控futaba t8fg   还尝试过外挂好盈bec  依然不行

网友C:
有没有钳形表?有的话还是同样的电池接蝎子电调,仔细观察蝎子电调在推油门那一瞬间BEC电压下降到3.3v以下时的电流,再把这个电流和你的好盈电调同等条件下的电流比较下,如果电流大得比较多可能是蝎子电调的功率FET管有软击穿,也可能是电池内阻变大了、提供不了蝎子电调需要的大电流(容许电流越大的电调内阻越小,要充分发挥效能要求电池的内阻也要越小)导致电压突降。两种可能都有。

网友C:
你可以用蝎子电调接上电机慢慢的推油门,如果慢推油门正常的话多半是电池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蝎子电调接上电机慢慢的推油门,如果慢推油门正常的话多半是电池引起的。

电池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钳形表?有的话还是同样的电池接蝎子电调,仔细观察蝎子电调在推油门那一瞬间BEC电压下降到3.3v以下时 ...

钳形表啊  这个还真没有   回头去看看能不能借到

网友C:
换块新电池再试一下,这种故障首先需要排除电池问题的。

网友:
换电池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块新电池再试一下,这种故障首先需要排除电池问题的。

换过··每次电池都不是同一块  都是可以暴力3d的电池

网友:
那基本可以肯定是蝎子电调的问题了

网友:
能返厂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