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魔一周今天风大试飞差点炸JJ啦;大侠们请教电池问题

楼主(2013-05-02):
大虾们.我两块新电池满电,插上BB(设的3.7报警)悬停4分钟(不算好几个起落)BB就响了,另外飞行中你们怎么判断电池是否过放呢?要不要飞一会歇息下呢?(多久休息)跪求 解

网友A:
电池有负载时掉到3.70v(飞的时侯),通常停下来後会回复到3.90v左右,如果想悬停久一点把马达齿降-齿或把油门曲线降一点,应该可多一两分鈡.
我飞习惯了每电4-5分鈡,下来通常电压都是3.7-3.8左右,但这只是我个人的方法,対了我的控能设时间报警.
飞-块电停一下是怕电调或马达过热,不是怕电池过放.休息个几分鈡対个人的专注力也有好处.
我自己如果一口气飞6电不休息的话,下面就会炸机,情况是脑子忽然空白木有反应了.

网友:
顶楼上的,我也有同感。

网友:
顶楼上的楼上

网友:
楼主飞什么飞机啊,纸飞机???

网友:
差不多哦4分钟

网友:
别用那 BB  容易出故障  定时 5分钟左右就下来 那BB 容易空中断电突然 我有过 损失那个大啊 而且还找不到傲毛病 锦州苏打水给我解决的

网友:
楼上正解。每次玩时候时间大概估算出来的。飞个5.6分钟留下来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有负载时掉到3.70v(飞的时侯),通常停下来後会回复到3.90v左右,如果想悬停久一点把马达齿降-齿或把油门 ...

我的是450,练习悬停,感觉飞机掉高度了马上停了下来,测了一下只有9.9V啦算不算过放呢?(歇一会能接着飞吗)

网友:
9.90=每节电池3.30V,不算过放,但対电池耐用性有点影响,不能在续継飞了,充电最好等电池冷却下来在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450,练习悬停,感觉飞机掉高度了马上停了下来,测了一下只有9.9V啦算不算过放呢?(歇一会能接着飞 ...

9.9我个人感觉很低啦。。。每个3.7以上好些吧。对长期保养来说
也就是3.7x3=11.7左右就差不多了。

网友:
上个图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9我个人感觉很低啦。。。每个3.7以上好些吧。对长期保养来说
也就是3.7x3=11.7左右就差不多了。

3.7x3=11.7 你数学老师一定死的早。

网友:

引用 网友C:
3.7x3=11.7 你数学老师一定死的早。

我也想说…

网友:
宝宝叫设3.5,飞越的悬停9分钟的飘过

网友:
你玩什么飞机啊~?~?

网友:
有钱人玩450哈哈

网友:
电量警报器不太好用。还是根据每个电池的体制慢慢摸索时间吧。飞行强度不同也有差异,保守点好。要么就改油的好了。哈哈

网友D:
控上设倒计时,我原来一般4分钟,下来后3.85,后来改成了5分钟,下来后3.75左右

网友:
多飞多炸就习惯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上设倒计时,我原来一般4分钟,下来后3.85,后来改成了5分钟,下来后3.75左右

垃圾三载 控 没那功能

网友:
医学报告指出
一般人的专注力在5-6分钟
可经过特别训练增加

网友:
看帖必回,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450,练习悬停,感觉飞机掉高度了马上停了下来,测了一下只有9.9V啦算不算过放呢?(歇一会能接着飞 ...

单片3.3,放电太狠了。下来测电压要保持在3.7以上。

水平有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