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T-Rex 500为什么在凤凰和G5里面感觉差别很大呢

楼主(2013-05-02):
G5感觉很稳定,比450的稳定太多了。凤凰4里面,比450稳定一些,但没有G5的稳定。真机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A:
模拟器里面的飞机都比真是的飞机低一个级别。比如你要飞250,那你就去模拟器里飞450.。你飞500,就在里面飞600.。。
起码我是这么觉得的

网友A:
我说的是凤凰4

网友B:
凤凰不要玩,比真机难玩多了~
机机飘的一塌糊涂,跟真机差不是一点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