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2801控玩凤凰有问题,求助

楼主(2013-05-02):
我的华科尔2801控玩凤凰,直机参数不知道怎么设,反正就是倒飞不会变距,求高手指教,或者切个设的图给我,先谢谢了

网友A:
都能倒飞了!厉害!有关2801调校的说明吗?

网友B:
和控没关系,要到凤凰里面把3d的选项打开

网友C:
新建个模式,更改一下斜盘舵机相对安装位置选项,根据模拟器的要求来改。油门最高点一条直线,螺距一条0-100的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