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指教,ZX6350C如何改数控。

楼主(2013-05-02):
大家帮助看看我的这台ZX6350C能改成数控。
这是130的步进电机,可以做X和Y轴吗?
这是130的步进驱动器,如何接线呀,

网友:
古董 跟踪学习了

网友:
这种结构改数控,会抓狂

楼主:
大家都来帮忙  有意见的就说

网友:
主轴升降控制估计是个问题。
详细看好像是工作台升降的。。。。

楼主:
这个铣床是平台升降的

网友A:
如果平台升降的就好办点,主轴升降可以说没辙,那两个电机驱动好像是三相步进驱动的。。你先看平台升降那能不能装电机带动丝杆,要求精度就不能使用齿轮传动,必须是电机直接驱动丝杆,

网友:
这床改复杂点。没有必要的。

楼主:
如果平台升降的就好办点,主轴升降可以说没辙,那两个电机驱动好像是三相步进驱动的。。你先看平台升降那能不能装电机带动丝杆,要求精度就不能使用齿轮传动,必须是电机直接驱动丝杆,

可以用同步带传动吗,用同步带有空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平台升降的就好办点,主轴升降可以说没辙,那两个电机驱动好像是三相步进驱动的。。你先看平台升降那能 ...

说的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简单

不加配重等着吊工作台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的简单

那个 估计很难加配重,用大功率电机加减速结构还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 估计很难加配重,用大功率电机加减速结构还快点。

不加配重就不要用滚珠丝杆,大工率也不行的,我身有体会

网友:
能看出我是怎么加的配重吗?

楼主:
说来听听呀你是如何加配重的,加要什么地方面呀,请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来听听呀你是如何加配重的,加要什么地方面呀,请多指教。

能看懂吗?不行就QQ我

楼主:
多谢你QQ是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