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导,昆明磨刀机的主轴轴承怎么拆?

楼主(2013-05-02):
请高手指导,昆明小磨刀机的主轴轴承怎么拆?要换轴承。谢谢

网友A(2013-06-02):
我不是高手
我也沒拆過昆明磨刀機的主軸
但我更換過台灣U2的磨刀機主軸
主軸軸承有兩個,一個6002,一個6003
由左向右拆
先拆下手輪上M5的SET螺絲
取下手輪後可以看到固定環上有另一個M4的內六角固定螺絲
拆下M4後拿掉固定環
再由砂輪側拆掉砂輪及皮帶
整根軸套即可拉出來了
剩下的自己看看就知道怎麼拆了
不過昆明磨刀機的構造不知道和U2有沒有一樣?
U2有兩種
一種左側要拆掉那根長螺桿才能拉的出來
一種則不用

楼主:
谢谢校长!每次回复都这么认真仔细,条理清晰。

网友B:
不知是否还需要拉轴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