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s J-10 首飞后经验分享

楼主(2013-05-03):
一时心热搞了个GWS  j-10,入手后到现在共飞8个起落,经过一些小的调整后,除了那悲催的涵道声没办法之外,其它各项基本飞行性能已经稳定,调整好的J-10飞行特性接近T45,而且大迎角飞行不容易进入失速(三角翼的气动特性),下面配图分享下,希望有更多的国产型号战机飞上蓝天

重心位置,我是取在机翼下方线槽的地方,基本上就是说明书上写的位置。

机舱里的情况,2600MAH 25C  ,11.1v ,电池舱是手工改大的。 可以飞3分半到4分钟下来,电压在3.7左右,没有用陀螺仪

副翼在回中时的位置,注意副翼上表面和机身基本平齐

副翼向上最大角度   就是这样了,再大飞机的横侧会很灵,非常难操纵

这张是升降舵向上的最大角度,比副翼舵量再大些,

副翼最大向下行程

升降向下最大行程

鸭翼的中立点位置

鸭翼的升舵最大行程。
鸭翼和配合升降舵,辅助控制俯仰,不用鸭翼混控也能飞很好,加鸭翼混控后感觉在进场降落时拉起机头更容易一些。

网友:
好机  我也买了 还没装呢  跟楼主学习了

网友:
楼主用的是丙烯漆? 手绘还是喷的?

网友:
八一飞行队涂装。

网友:
原装涵道感觉怎样?

网友:
这机机的缺点就是太难安装

网友:
我的已经因为舵量太大,炸了

网友:
爽飞100起落

网友:
原装涵道

网友:
小马哥喷漆弄的真漂亮啊~~我要看视频 哈哈

网友:
这叽叽的进气口确实难看

网友:
留贴美德!

网友:
我的gws-j10也在服役中,好飞好降。

网友A(2013-12-08):
楼主你好 请问你用的是三角翼混控还是独立的普通控制方式?如果是用混控,那鸭翼和副翼是怎么连接的啊?请指点,先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用的是三角翼混控还是独立的普通控制方式?如果是用混控,那鸭翼和副翼是怎么连接的啊?请指点 ...

混控意思就是各个舵机分别接在不同的通道上,然后用遥控器进行信号混合

网友(2014-01-22):
这帖子看晚了,我的是炸了两次才爽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