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問下4軸, 電變係4隻都要有UBEC , 定係其中一隻有便可, ...
想問下4軸, 電變係4隻都要有UBEC , 定係其中一隻有便可, 定係4隻都冇,用外置UBEC

楼主(2013-05-03):
想問下如果玩4軸, 電變係4隻都要有UBEC , 定係其中一隻有便可, 定係4隻都冇,用外置UBEC

网友A:
冇错!
冇错!

网友B:
如果是线性bec的话,需要外置一个ubec,并且将esc上的bec电线挑开。如果是开关ubec的话,用其中一个供电,其余的把线挑开就可以了

网友C:
晕去,求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