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奇怪方式油门解锁,这是设置那边出了问题。

楼主(2013-05-03):
NAZA,解锁,(美国手)左摇杆~左下方,右摇杆~右上方~电机才会转!我是那里设置出了问题???请教了   (谢谢各位,已搞定)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我的是左右两个摇杆在左下方

网友A:
升降通道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通道反了

可否告知我下,在哪里调节?我是FUTABA 的控

网友B:
在FUTABA控里面找通道反响,或者在电脑上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FUTABA控里面找通道反响,或者在电脑上设置。

是在弄不出~这样解锁我是在不敢飞,就觉得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弄不出~这样解锁我是在不敢飞,就觉得有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7746
有空看一下我的教学帖,也许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弄不出~这样解锁我是在不敢飞,就觉得有问题

找泡泡的贴看

网友:
没有用过,NAZA的东东,

网友:
确实不能飞。楼主的判断是明智的。
只需要调整通道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我XA650的NAZA安装调试就是看着泡泡哥的视频边学边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