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15分

楼主(2013-05-03):
o艇跑15分时间算短还是长用的是杂牌6000的
电池

网友A:
抢沙发时间到~~~都给我让开!!!
先顶一个————————————————

网友B:
不懂,拿分

网友C:
一般6分钟,,16分钟属于很长很长了,但是如果是救援的动力,就一般般啰

网友D:
单从时间看不出什么啊!你没说清楚你的船的动力搭配,和全程的速度是多少!
现在一般比赛的MONO1船型6分钟时间全程速度都在70-80KM左右,比时间长速度都慢点一块电池跑15分钟不是不行啊!

网友E:
一个简单的公式,算出你的配置:
1)6000mAh 放电15分钟(.25小时),那么你的平均放电电流在24Amps。
2)假设你是3S跑的,速度最高不过30KM每小时。
鉴定完毕。
如何计算,参见傻瓜公式
http://www.offshoreelectrics.com/conversion.htm

楼主:
高手来了学习哈哈速度最快60左右一般保持再40

网友F:
更换动力~压缩时间~15分钟说明你的船还有很高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