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冲程发动机与V型螺旋槽结合的航空发动机

楼主(2013-05-03):
]别的论坛看到的,听说是俄罗斯的,上次我说的那个电动刮刀是把旋转变成往复运动,这个是把往复运动变成旋转,浆片和活塞等旋转惯性是相当于飞轮,但是这样真的能减轻重量?我认为转轴等和连杆相比重量并没有减少多少,但是运动机构上来说要损耗许多能源,活塞以及螺旋槽和导柱的旋转运动是滑动摩擦,活塞到达底部后严重撞击旋转闭气圈,震动很大,对活塞等损害很大,活塞螺旋槽承受摩擦等力,需要用钢制造,重量加大,往复运动时候损耗更多能量,也许这只是个设计,并无实际意义,各位怎么看?

楼主:
更正一下,活塞到达底部时候没有撞击闭气环,闭气环是空心的,但是却撞击在导柱和旋转传动轴头上,一样的损害性质,导柱是轴承或者轴套固定可以自由旋转的,但高速下不免的和活塞发生滚动与滑动的复合型摩擦。

网友A:
有点像老早的按压式螺丝刀,或者现在的按压式旋转拖把的味道。

网友B:
看到过许多有想法的新型内燃机设计方案,但仅停留在聪明的创意阶段,基本没有可制造性和可行性。

网友C:
能转和能转10年16万公里,意义肯定不一样。。。

网友D:
这东西要怎么启动?
常规内燃机有曲柄提供给活塞往复动动的惯性 这个单靠活塞提供 ?

网友E:
目前理论可行的内燃机结构有很多种,就我了解的就有5种,真正实用的还是传统曲柄连杆机构的,包括三角活塞转子机,虽然有量产,但也不多,曲柄连杆机构的,运动副最为简单,结构上最容易设计的可靠,上学的时候就看到过一种凸轮结构的内燃机模型,和这个有那么点类似,不过那个是四冲的,这个是两冲的,

网友F:
销子和导槽是线接触,无意义。而普通活塞式内燃机连杆两头都是面接触,实际上是油膜接触。润滑好的多

网友G:
30年前就有這樣的模型發動機,壽命短、效率也不高,唯一的好處是體積很小。現在的材料進步了、或許能多用上幾小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