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永磁吸盘.不知会不会把铣刀也吸住啊?

楼主(2013-05-03):
磨床上用的永磁吸盘,图片类似这样子,
感觉固定工件很方便,不需要再用压板拧螺丝什么的。
不知能用于铣床或雕刻机上吗?会不会铣的时候把铣刀或雕刻刀也吸住了呢?

网友:
用铣床上不太好吧!

网友:
我在琢磨一个问题
磨床是加工表面,而铣床和雕刻机在下料时,得割到台面,又得垫东西,可一垫东西还吸的住工件吗?

网友:
不行的,吸附力有限……

就算是磨床也有时刻提防工件脱落

网友:
磨小东西经常打飞。

网友:
那上面不是有个洞吗,可以用六角转动,和表座是一个道理。磨床上用力量小方便,铣床上就会打飞。

网友:
LZ  你太搞笑了,

那东西 吸附。像你用胶来粘接东西一样,要靠结合面积的,磨削时,磨削力小,进刀丝级或者十丝级单位,确实没多大,就拿磨车刀钻头比方,手拿着没多大的拖拽力,
雕刻的话,不是很清楚,进刀小,加上吸合面大的话,估计也有可能不动,但是铣加工,那个基本可以理解为在撞击,吸估计是吸不住,工件会跑,但应该不会被打飞,毕竟铣刀线速度比砂轮线速度小得多,

但是 你说 铣刀或者 雕刻刀 会不会被吸住,这,,,,,,,吸不住吧,那么细一把刀,你拿手感受下就知道了,铣刀直接接触吸盘,那个吸力没多大,跟玩小磁铁差不多,那你说会不会被吸住,

网友:
电磁铁吸附力跟距离有很大关系,距离稍远,力量就小很多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铣床不适合,铣下的铁屑都粘在工件上,不利于排屑。

网友:
吸不紧,我很早以前就试过了
只是下刀几十丝工件都会走动,
不会飞出去

网友:
买里面方格的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