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斯9失控的问题,大家都来看看,看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的

楼主(2013-05-03):
我前天飞的时候飞机失控了,控是FS9的,刷了ER9X,而且有过两次失控记录,都是离地面只有十几米的时候就失控了,附近有个信号塔,这个会影响吗?以前用天六,天七都从来没有失控过。这个是什么原因啊,需要改高频头吗?如果要改,改什么样的高频头比较好啊。大神快来知道一下啊,还有就是FS9改液晶屏加了冷光片之后参数乱跳,我测电流时传一个万用表就好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啊,有没有魔友遇到一样问题的啊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个

网友:
你的接收机没有失控保护功能吗?

网友:
这个说不清楚

网友:
加了冷光片参数乱跳,说明有干扰,是不是冷光片升压电路干扰,关掉冷光片电源试一下。

网友:
目测是冷光的电源没屏蔽闹得。

楼主:
去掉冷光一切正常,难道冷管一定是要用铝箔包住吗?还有就是为什么串联一个万用表参数就不跳了呢?请大神们指点,有空了加个铝箔试试,做个屏蔽

网友:
换FrSky的高频头,比富斯9原装的好太多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你是改了冷光后,没有做好屏蔽而失控的。
所以我没改。

楼主:
和改冷光没有关系的?没改的时候也失控过,再说冷光由于没有改好,我把冷光拆了的

网友:
还有可能就是天线开焊了,你把高频头和接收上的天线焊接地方检查一下。

网友:
我用原版的没有问题咧
是不是刷机以后出来的问题呀

网友A(2013-06-04):
同样th9x,同样偶尔失控, 每次失控必定炸鸡! 这次炸了飞翼的F16,果断的还是换FRSKY高频头

网友:
冷光背景灯能不用最好不用,实在要用一定要做好屏蔽,另外FRSKY的高频头不错!

网友B:
不用看了。是你改了冷光后才会失控的,你的屏蔽工作没有做好。

网友C:
我实际测过,富斯的高频头,国内销售版本是100毫瓦的,600米左右就不行了,它标称500米是没有问题的,

frsky的,国内卖的是200毫瓦,我实际测试,1200米没问题,

我都是用高德地图测量的,测量地点在深圳湾飞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看了。是你改了冷光后才会失控的,你的屏蔽工作没有做好。

前面两次失控时候还没有改装冷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th9x,同样偶尔失控, 每次失控必定炸鸡! 这次炸了飞翼的F16,果断的还是换FRSKY高频头

飞的冲浪者,机翼炸断了,飞机在树上挂了一个星期才弄下来

网友:
原装控,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实际测过,富斯的高频头,国内销售版本是100毫瓦的,600米左右就不行了,它标称500米是没有问题的,

f ...

貌似不是200的吧 我看淘宝上面卖家的描述里面都是100的  还有麻烦给个你购买的链接 我准备也升级一下

还有请问 有必要升级么 还是直接上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