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自己做雕刻机,立柱结构好?还是固定龙门结构好?

楼主(2013-05-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银子到位了,哪种都可以做的很好,各有所好。请问楼主预算?

网友:
龙门的容易些。

网友:
不是很懂  帮lz顶顶

网友:
一样行程,单立柱造价高多了,但单立柱切削能力也高多了

网友:
各有优势。。

我始终觉得切削能力跟立柱结构还是龙门结构是没有关系的,只与你是否舍得多加料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前辈,你们回复我都看了

还是有点不明白阿

......

那个PVC龙门,是为了省成本,省运费,方便卖,,给要求不高的朋友玩的,成年人的玩具。。。

立柱式也可以做的很轻。。。。你用PVC做个立柱,一样的轻。。

重量跟结构没啥本质关系的。。。工业上的龙门机器,一个比一个重。。

所谓立柱,,只不过是一个柱子撑起了Z轴。。

所谓龙门,,只不过是两个柱子撑这Y  Z轴。。

固定龙门和立柱式,最大的区别是行程损耗。。

假设Y两滑块的跨度占用20cm距离,主轴宽度15cm(Z轴),,,而你要做30cm行程的机器,,,

立柱式,Y轴导轨就得20+30+15 =65cm

而固定龙门,,Y轴导轨 30 +15 = 45cm  即可

如果是移动龙门的话,,还会在X轴上减少行程损耗。。

当然,并不是说任何行程都适合用龙门结构,,行程越小越不适合,因为Z轴的宽度会消耗Y轴行程,还有如果是移动龙门,龙门的两个大脚也要考虑,主轴电机太大太重也不适合,因为要考虑到Y轴横梁的负载。。。。。但是基本上,行程越大,龙门的优势越会体现。。

这要细细说起来几页纸都说不清楚,,自己用SW画个装配图,拖动着模拟试试,应该就能理解了了。。

网友:
根据你要加工的材料,选择不同的加工工具。
只是雕木头,两种结构都可以加工。
金属材质加工。PVC雕刻机是吃不消的。
两种结构都有很成熟的设计,楼主只需要在用料上选择。
目前根据强度我大概帮你区分下,PVC材质的雕刻机,铝合金材质的雕刻机,再有就是钢材和铸铁的雕刻机。
补充一点,雕刻机本身,机械的用料,和设计的合理性。都有关系。

网友:
单立柱耗资太坑爹了。。。。。唉,俺已经不能自拔了

网友:
其实各有利弊。主要看自己的用途了。如果加工条件允许。可以上铸铁固定龙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综合考虑下来,发现钢板结构的雕刻机(结构类似于林大夫PVC雕刻机)最适合我了

不知道您这里有 ...

龙门结构的本坛搜下有很多参考,许多大虾都做得很好。
我本人目前是没条件自己D,我会考虑买一台,车铣是有了也没时间用,3两天的给上上油什么都没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多谢了阿,哈哈
综合看来,我倾向于PVC雕刻机那种结构了

如果你的行程比较大,,比如超过1米。。

可以考虑使用动梁式。。

谈不上成熟,但是是我自己感觉比较稳固,以及对加工条件要求比较低的。。

也就是一个盆装的底盘,这个是Y轴。。

横梁,也就是X轴,直接在盆沿上跑,,没有立柱。。

这样的结构,,只需要全面用钢板焊接好。。然后整体上铣床,过一刀,把盆沿铣平,安放导轨,,你有磨床那更好。。

我这个当初考虑不足,盆沿太低,导致横梁距离工作台只有十几厘米的距离,,你可以适当把两边的盆沿生高一些。。比如30cm高,那么就可以方便的装A轴了。。

A C 轴甚至可以直接装在盆壁上。。就如这个日本数控铣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没有这么大的行程了
我还有一点空间,大概长600,宽度500,高度600左右

你就这点空间的话。。

只能动梁式的了。。。其他结构太费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