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不抗风怎么调?

楼主(2013-05-03):
SK450机架,好盈40A电调,朗宇A2212电机,APM2.5飞控,仿APC1047桨,默认参数下自稳模式没问题,就是不太抗风,有点风就随风漂流了,请问该怎么调PID?

网友A:
帮顶 我也是apm 但还不会调,还在研究当中。

网友:
沙发是我滴!!!都给我让开~~~~~~~~~~~~~~顶一个!赞一个!

网友B:
有木有GPS
木有GPS的话就是NAZA都会跑
有GPS的话加大loiter P试试
或者等等APM 3.0固件(现在是RC1版了,应该快了)据说定点能和WKM一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木有GPS
木有GPS的话就是NAZA都会跑
有GPS的话加大loiter P试试

GPS具备,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我也是apm 但还不会调,还在研究当中。

共同进步!

网友:
什么都不懂的apm使用者,帮楼主顶顶

网友C:
我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 会不会GPS的信号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 会不会GPS的信号有关

还不得解,莫非真得换高精度GPS?

网友:
我用的就是高精度的APM 但是就是调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