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驱动电流

楼主(2013-05-03):
23块钱的短57不够力,决定换加长57,买驱动板的时候卖家警告别超过3A,心里没谱了,昨天拿表去量了下,电脑不开的时候,电机锁定电流居然有5A,打开MACH后,锁定电流3轴合计只有1A了,三轴同时运动,加上单轴堵转也在2A左右,不知道大家用长57是否都是用的分体驱动啊

网友A:
电压才是关键。。。

110V的驱动器,,2.3A就可以驱动4A的110电机瞎跑。。1.5A就可以让57发烫。。。

貌似大家都只看电流,,没看功率=电压X电流。。。

那种24V的TB6560,电流打满了,,也不给力。。

另:通过以往的经验,,电流是无法反映步进电机的工作状态的。。。。温度才是!

让步进长时间工作,壳体发热,手摸上去感觉烫,但是又可以忍受。。。这才是步进正常状态。。

而摸上去老是凉的,或者仅仅温热,,不能代表什么驱动好啊电机好,,只能说明还没到最大状态。。

网友B:
楼上的武断了。
高速时,驱动电压的高低才是关键。

对电机而言,速度越快,电流变化率就越高。感性负载的电流是不能突变的,所以会改变电流需要时间(t)。电机电感越大,需要的时间t就越长。提高驱动电压,可以降低时间t

比如24伏的电压、57电机、1.2mH电感、3A电流,满额驱动。转速在每分钟几十转时,电机和驱动都会比较热;  当转速达到上K转时,电机和驱动只是有点温度而已

  因为低速时,电流变化率小,满足时间t的要求,电机绕组通过的电流是设定的值。但是高速时,不能满足时间t的要求,绕组内的电流小于设定时值。

同样的驱动电压, 电流小了,输出力矩也就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压才是关键。。。

110V的驱动器,,2.3A就可以驱动4A的110电机瞎跑。。1.5A就可以让57发烫。。。

.. 也就是说60度左右?

前两天试机给60步进加到36v就到这温度了 感觉不大靠谱又降到24v

看来36v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 也就是说60度左右?

前两天试机给60步进加到36v就到这温度了 感觉不大靠谱又降到24v

再高一点点也别怕。。

我看过一些步进的说明文档,大多只标出太高的温度会导致退磁,而合格的磁体,退磁温度一般要达到130度了。。

考虑到这玩意毕竟属于电器,里面有线圈,轴承之类的,,所以,,个人觉得,,温度控制在八九十度以内,,都是安全的。。

当然,温度显然是能低就低吧,,贴上散热片会有些帮助。。

网友:
加上散热片是一个好办法。改天我也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再高一点点也别怕。。

我看过一些步进的说明文档,大多只标出太高的温度会导致退磁,而合格的磁体,退 ...

汗 这招略显犀利....

电机是三洋的吗 感觉跟我那长得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汗 这招略显犀利....

呵呵,,步进电机样子都差不多。。

这个是坛子里买的60步进。。。用散热胶粘了两个散热片。。。真牢固,,用力掰都纹丝不动。。

就是刚涂胶的时候,要用绑两天等固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才是关键。。。

110V的驱动器,,2.3A就可以驱动4A的110电机瞎跑。。1.5A就可以让57发烫。。。

我是这样理解的
首先电压是不能超过TB6560的限定电压40V,不过通常厂家标称的限定电压通常都是留有一定冗余,这个值大约是标定的1/3,总之为了保险,绝对不能超过40V,最大取32V应该没什么问题,超过限定电压容易产生击穿
其次是电流问题,一个理想电压源,电流应该是无限大的,但通常存在内阻,所以要看电源容量,比如我用的电瓶车充电器,1200W,次级是2mm铜线,整流用的30a桥,对于57不用考率电源内阻产生的压降,但也因此,电流作用不可小视,通常晶体管或MOS管的电流标称都只能做为一个参考,为什么呢?电流作用主要是发热,想超负荷运行,如果是晶体管,只要控制电流足够,可以采用并联方式,如果控制电流不够,可以采用加装散热器强冷的方式工作,这个和电脑超频的搞法是一样的,而MOS管通常控制电流是绝对足够的,采用并联MOS管的方式扩展电流容量是很容易办到的
TB上看了很多单轴独立的长57驱动板,其实也是用的TB6560方案,而集成的控制板也是3块TB6560,这一点上应该可以说明,集成板上大电机不是不可能,晚上回去把供电敷铜磨下了堆焊大量焊锡后,等长57了测试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
首先电压是不能超过TB6560的限定电压40V,不过通常厂家标称的限定电压通常都是留有一定冗 ...

你的头像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武断了。
高速时,驱动电压的高低才是关键。

这个说法其实就是频率感抗之间的关系,的确这样,但是目前的问题是,最高40V电压限制了步进高速性能的提升,而没有PWM控制的驱动板,低速无法降低电压,对高压驱动也是非常危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步进电机样子都差不多。。

这个是坛子里买的60步进。。。用散热胶粘了两个散热片。。。真牢固 ...

那个胶我也有 确实结实 不知是不是驱动的原因 老觉得电机不够力 没达到预想中的那么凶猛

2手确实不靠谱 前段时间实验室同学买的新42步进感觉格子感都比我破60强

我本来以为用3986带60的步进空跑三千没问题来着 结果1500就丢步了 虽然说工作台比较沉吧 不过还是挺失望的

60步进带大概30公斤的工作台跑F1000是不是已经到极限了?

不爽 这台机做好之后用它生个真正的猛机出来 不快不爽 不暴力不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个胶我也有 确实结实 不知是不是驱动的原因 老觉得电机不够力 没达到预想中的那么凶猛

2手确实不靠谱 ...

这个得看你丝杆的导程。。

如果是导程2 ,,那么F1000,,步进转速是500转

如果是导程5,,那么F1000,,步进转速是200转

导程10,,,,,转速100转。。

按步进的特性,,低速可以保证力矩,,取最大转速300转的话,,使用导程10的丝杆,就可以到F3000

还有,,通过多次观察,,发现设置里面的那个初始速度和加速度,很微妙,,,你把数字设置小一点,,应该可以改善改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你丝杆的导程。。

如果是导程2 ,,那么F1000,,步进转速是500转

导程5的 一般步进不失步的极限转速大概能到800转吧
加速度这个确实没考虑到 等再放假回家调调试试 还有没有啥提升的潜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导程5的 一般步进不失步的极限转速大概能到800转吧
加速度这个确实没考虑到 等再放假回家调调试试 还有没 ...

到800转。。还能保证力矩的话,,那得好驱动好电机。。

你的工作台本身就重,,电机也驱动也不是顶级的。。还是维持300转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 也就是说60度左右?

前两天试机给60步进加到36v就到这温度了 感觉不大靠谱又降到24v

应该是电机温度只要不超过电机内永磁铁的居里温度就是最好的状况,温度越高,说明电流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高一点点也别怕。。

我看过一些步进的说明文档,大多只标出太高的温度会导致退磁,而合格的磁体,退 ...

哥,,,,,,,,,你折腾的厉害,,,,,,,,我觉的用个风扇吹还方便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到800转。。还能保证力矩的话,,那得好驱动好电机。。

你的工作台本身就重,,电机也驱动也不是顶级的 ...

哥,我一直在想到一个办法,,,,,,,你看啊,步进和直流电机,都发热,我想这样,电机前后端盖钻一孔,一头接个管子通制冷片制出的冷气,一端直接出,,,,,,,,,你看这个办法咋样,散热效果绝对牛,就是不知道电机里面通冷气妥当不,谢谢回复,我还没有试,是个想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哥,我一直在想到一个办法,,,,,,,你看啊,步进和直流电机,都发热,我想这样,电机前后端盖钻一孔 ...

这个。。不妥。。

一来步进的转子和定子之间缝隙非常小,,你喷气进去,说不定还带上了灰尘。。。

二来,冷气容易凝结出水。。让里面生锈。。。这也是半导体CPU散热器难以推广的原因。。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也是你上面说的,,再散热片装个小扇子。。我原本要弄的,,后来看温度也不离谱,就懒得弄了。。

或者是双出轴的步进电机,,在另一头装个叶片,,跟普通电机那样自己给自己散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妥。。

一来步进的转子和定子之间缝隙非常小,,你喷气进去,说不定还带上了灰尘。。。

步进转速慢了,用双轴的装风扇好像不太靠谱,还是贴散热片加外置风扇可靠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妥。。

一来步进的转子和定子之间缝隙非常小,,你喷气进去,说不定还带上了灰尘。。。

谢谢,那木办法了,,,,,,,,,只有装风扇了,,,,,,,,,或者开空调,哈哈,,,,,,,,,,,

网友:
冬天放外面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武断了。
高速时,驱动电压的高低才是关键。

“对电机而言,速度越快,电流变化率就越高。”
步进电机是脉冲工作,速度越快脉冲频率越高,
脉冲前沿的变化率并无变化,电流变化率也无变化。
提高工作电压能克服电感对电流的阻碍,使工作电流能更快的达到额定的工作电流。

网友:
驱动和步进都选大点的保险。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你丝杆的导程。。

如果是导程2 ,,那么F1000,,步进转速是500转

有道理,回头定个10MM的丝杆看看

网友:
用强制风冷

网友:
这样的帖子值得反复看,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
楼主你这个57步进说短,到底是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