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新动做!如何克服心里压力!

楼主(2013-05-03):
正飞已过关,正飞做新动做时只是有一点压力,现在翻过来炸了二次了,还是有压力,第一次手都抖,腿都有点软了,要怎么克服,或都炸多少只能克服!

网友:
我也是 倒飞能对头 少少的自旋几圈了 习惯就好了 就是不怕炸

网友:
经常做特技动作,就放松了

网友:
炸吧炸吧~不炸人家厂家吃什么

网友:
首翻就炸掉的飘过

网友:
吧眼睛闭上就好了

网友:
飞高度点再翻安全些

网友:
以我的经验就是不要怕炸,放心炸。越炸技术越好

网友:
人生第一翻,没有炸的开心飘过

网友:
炸炸 健康

网友:
不要怕炸鸡。稍微飞远点,抱着必炸的决心去飞一般都没事
另外练动作最好对左或对右,刚开始高度稍微高一点。翻的半径大一点,飞机跑的远一点都没关系。练熟了翻半径自然就小了

网友:
刚开始高度稍微高一点。翻的半径大一点

网友:
多练模拟器,模拟器上开4级以上风能倒飞4面悬停自如,真机再翻来悬停,最初几次肯定紧张,那只是心理问题,实际上技术层面已经没问题了,多悬停紧张几次以后就肯定不会炸鸡。若技术本身就不到位,那肯定炸得多。
比如我现在准备练习倒飞航线,模拟器进退倒飞航线已经自如,但我真机还没盲目练习倒飞航线,我在继续强化比较弱的对侧及自旋停,因为练航线,我起码得把救机的动作:悬停,练到无死角,这样倒飞飞航线,就算技术失误错舵,也能救机不炸。
2月份进入倒飞后的300多起落,老实说,从技术性错舵类炸鸡次数为0,10余次飞机故障炸鸡,多次贴地倒飞,其中有一次失败。模拟器动作走在真机前,太重要了。

网友:
多发了一次

网友:
说实话,要真机上新动作,务必把该动作在模拟器里练到吐,练到你闭着眼都能做才行,那时压力大减甚至无压力,不信你试试。而且,模拟器里最好把八面悬停都练到吐再去考虑神马新动作,否则鸡鸡姿态一旦出现变化你就无从应对了

网友:
去年头两个月俺去飞场腿都发抖的,如今心情就平静很多了。晚上都可以翻小夜光鸡了,呵呵

网友:
技術不是摔出來的,但心理關口是摔過去的。

网友:
当某个动作不再被你称为“新动作”的时候,心理压力也就消除了

网友:
从摔不烂的模拟器练

网友:
多练模拟器倒飞四面悬停

网友A:
熟練是克服心魔的不二法門,練吧

网友B:
多练模拟!买一大堆件!心就有底了!

网友C:
小机练习新动作,大机巩固

网友D:
大家说的都不错 我就不补充了

网友E:
只要你在模拟器里能把新动作练到可以一边想事情一边飞的时候,就不用管什么心理压力了,因为这个动作已经在你大脑里的形成牢固的条件反射了,就和呼吸一样不用花时间去想的,到时就算你头脑一片空白,你的手指仍能自动完成它~

网友F:
炸炸就习惯了

网友G:
都是高手,方法都不错

网友H:
450开炸?那压力一定不小。小机就随便了,开翻肯定要修机的。

网友I:
第一次悬停上真机也是脚发抖。。。

网友F:
多炸炸就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