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被电了一下心脏,现在还隐痛。。。。。。。。

楼主(2013-05-03):
因为去年摔碎过了钻铣床开关,买不到合适装的,这个要刚好放进机头腔里的,这是个没有接触器也能正反转的万能开关,我拆开重新用AB胶粘好装上线有点乱了,急着用久塞进去拧上螺钉,结果用了几个月开始漏电,我穿拖鞋脚后跟碰到地面马上麻了一下,或者干活时候手碰到身旁的墙壁也痹了一下,下雨天穿皮鞋湿了也摸不得,用万用表测量和地面之间有220V漏电,电流没有测,以为穿鞋就没事不理会继续忙着赶进度,结果干活时候左脚碰了一下边上的切割机,电流从右手经过心脏到达左脚,下意识的收左脚,心脏当时很痛,几乎感觉不到跳动了,头有点晕晕的就坐下休息一会再干活,时间太紧了不能浪费,今天心脏隐痛才感觉到有修理的必要决定解决这个隐患,拆开开关看没发现有裸露的线芯,再拆马达进线盒,没发现问题,想了一下应该不是马达的线圈问题,因为前年我拆开维护过轴承,就拉出开关一点,仔细看哪些线,结果又两根线被主轴套筒磨破了一半,直接就和套筒相接处,套筒上留下一大道黑色的电腐蚀的痕迹,找来大小玻璃管,不管破没破,三根都双层包扎,然后再用薄的黄氧板弯成U型隔住不让线和套筒接触,装回去再用表测,没电压了用人再摸也不电人了,顺便把车床的照明修好,灯头螺纹坏了,我前几年买车床没带灯的,我用台灯改的,结果劣质灯线也腐蚀断了,抽出线换上质量好的,从220V灯头拆个改装上去,再也不用一边打手电一边干活了,效率提高很多安全很多。连同中拖班里边那个弹簧压紧的导轨防护盖子搞稳妥(以前原厂的电木塑料的在频繁的润滑清理导轨的时候碎了),不修这里的话拆下清理和润滑中托班要很麻烦才能装回,这次加了两个垫片,垫片边磨出斜口,压进去的时候有个斜口一下就压进去了,下次要润滑和维护中托班导轨十分容易了。清理机床铝削和擦导轨,扫地,这样就半天了,感觉做机加工综合费用比较大,回南天还要擦水涂油,出问题也没有人承担,保险什么的都自己的事。。。。。

楼主:
谨以提醒各位注意机床和电线有摩擦的地方,尽量套上玻璃管和金属软管防护,很有必要。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用电设备的安全应该按照低规之规定安装,切不可马虎了事。

网友:
自我保护很重要

网友:
我在地下插了一根60厘米长的钢筋,将有漏电现象的机器用电线接上就是接地了。
测量漏电用电笔,拿着电笔去测量机器的金属部分,如果有漏电,电笔会亮。除了检查机器的电气部分外,将机器接地,然后再用电笔测量,一般就不会测量到漏电了,电笔不亮了。

网友:
经常电疗有好处

网友:
本人胆小,一般用电上都很注意

网友A:
老大还能发帖就是好事,安全第一!
还不舒服的话,建议去做个心电图之类的,以防有心肌损伤,我们这边二十几块钱。身体好了,有好心情玩,才痛快!
本人也是胆小,有什么试验用到220V,都要老婆在旁边,看着,不许她做她事。怕.....

网友:
唉,,人啊,,从来不算算自己的命值多少钱。。。

楼主直接上个几KW的隔离变压器吧。。。不到一千块钱。。

可以保证你以后再也不触电。。

网友:
这标题,我还以为楼主恋爱了,又失恋了,在那演韩剧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大还能发帖就是好事,安全第一!
还不舒服的话,建议去做个心电图之类的,以防有心肌损伤,我们这边二十 ...

你也买个隔离变压器吧。。

只要不同时捏住两极,,就不会触电。。。

网友:
我虽然没在工作间里全面改用隔离。。

但是强电试验都得 老式保险丝+空开+过载保护插线板。。。。有几次短路了都直接跳闸。。

网友:
安全第一呀     干了16年的电工,现在是胆子越来越小了。

网友:
楼主注意安全啊

网友C:
可靠接地是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买个隔离变压器吧。。

只要不同时捏住两极,,就不会触电。。。

谢谢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还能发帖就是好事,安全第一!
还不舒服的话,建议去做个心电图之类的,以防有心肌损伤,我们这边二十 ...

心肌损伤是什么意思啊,有什么办法修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买个隔离变压器吧。。

只要不同时捏住两极,,就不会触电。。。

隔离变压器就不电人?有这种事?

楼主:
我早想搞地线了一直拖着。。。。。。。

网友:
这一辈子被电过的次数也有十来次,真的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隔离变压器就不电人?有这种事?

隔离变压器,,初级和次级分别绕组,,

是电》磁》电   的转换,,与电网隔离。。

次级产生的电势差,只在两极之间,,与地没有电压关系。。

而市电网,只所以触碰火线会触电,,,因为火线与大地的电压差为220V。。。。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电厂的零线,就是大地。。。

当然,,,隔离变压器你同时把两极捏着,也是会触电的,,,单独碰到线路,是不会触电的。。

这也是为啥标准的机床电控箱,都隔离变压器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隔离电网干扰,,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心肌损伤是什么意思啊,有什么办法修复吗?

我也不专业,有药用吧。

网友D:
可以啊 兄弟,漏电了几个月还拖着不修

网友:
安全第一啊!我天天跟员工开会都要说的。

网友:
今年已经被电了三次了,是要好好注意,有时间也要搞个大点功率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
保重 !保重!机器要保养,人也同理。

网友:
就是有隔离变压器,只要不是安全电压24.或36v,都是不行的,装个漏电保护器,安全点,

网友:
还是接根地线安全

网友E:
不对,我被电时候完全是一种意志控制不住的低频抖动,,,,后怕,,,,

网友:
安全第一!,定期检修是必须的

网友:
触电的那种感觉老带劲了《呵呵,安全第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靠接地是重要的

怎么做到可靠接地呢

直接弄根线放地上可以不?还要楔钉子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做到可靠接地呢

直接弄根线放地上可以不?还要楔钉子不?

漏电保护开关是直接对供电线路的地线起作用的,所以机器妥当接到供电线路中的地是第一步,然后才说这根地线怎样可靠的接到大地

网友G:
要说触电我被电到20多次可能是最多了。
很小的时候被台灯灯头电到是第一次,当时感觉手臂都没劲了。后来比较严重的有两次,一次被露在外面的电线打了一个趔趄,胳膊上打出了好几个水泡。还有一次人站在桌子上修照明灯,也不知怎么就两只手各摸火线和底线了,整个人浑身一震,仿佛被人在后面一掌击在后心,回头一看没人,才知道过电了,吓出一身冷汗。
安全第一 时刻不能忘啊!

网友:
等电位接地,接地线是有标准的,凡是有金属外壳与人体接触可能的电器及设备我都要接地线的.安全最重要.
我厂的加工中心就是用隔离电源的,三相隔离三相380,三相隔离单相110,220,的确隔离电源要对比较安全,当用手单独去接触隔离变压器单个输出端是不会感到有触电感的. 强列建议用右手操作!! 身体其他部位别形成回路就是安全的.

总之生命只有一次,自已千万要小心,时时刻刻别大意别大意!!!

网友H:
小时候用大头针插进小日光灯管的台灯用舌头舔,舌头像针扎了一样跳动。

网友:
还是按规范把外壳接地吧,小命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时候用大头针插进小日光灯管的台灯用舌头舔,舌头像针扎了一样跳动。

,  哥,你太强大了!这个法子都想得出!

网友I:
機床照明應該使用安全電壓

网友:
漏电保护器 接地

网友:
加个漏电保护开关。漏电就跳闸,活什么时候能干完,生命只有一次,干了这么多年电气,现在越来越怕了。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初中时  雷雨天 冒雨回家   被闪电击中过
昏迷
醒来是已经不下雨,后来听说雨下了有两小时。
电击的感觉,就像被重物撞击的感觉一样,只是一瞬间的感觉,过后就是昏迷。
恐怖的是,醒来的时候,天旋地转。身体没有疼的感觉,因为已经没有感觉,
身体也没有重力的感觉。灵魂和身体好像也是不在一起
那一次,死神离我很近,我感觉到了。

网友J:
你是没装漏电空气开关吧?
按理说漏电会跳闸的

买一双绝缘电工鞋吧
款式也很好的
好看好用!

撸主说什么回南天是南方淫吧?

网友K:
过后 ,也有几次被电击的经历
通常是插插座什么的,
被击,打出几米远的,但比起雷击的经验,只是小儿科,根本没放心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离变压器,,初级和次级分别绕组,,

是电》磁》电   的转换,,与电网隔离。。

头一次听说这样的,明天用万用表测一下我拿25KVA的隔离变压器和大地的电压线,碰两根线当然会电了,这个最基本的常识啊,相当吧人短路在电路中,后果致命。。。。。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过后 ,也有几次被电击的经历
通常是插插座什么的,
被击,打出几米远的,但比起雷击的经验,只是小儿科 ...

忽悠~

继续忽悠

赵本山都被你忽悠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是没装漏电空气开关吧?
按理说漏电会跳闸的

我总闸是漏电开关的,100A的,我很讨厌漏电开关,小点的在那边开一下砂轮机就自己感应跳闸了,稍微回南天线路与墙有点点的漏电趋势就打不上闸了,一般我只用空气开关,也就是短路才跳的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L:
建议经常玩带电的,买个兆欧表,不贵也就几百块,嫌疑是漏电的就测一下绝缘电阻。玩电的得胆大啊,不过楼主 ...

偶有一块全新的,质量很好的兆欧表
谁要呀,120元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 兄弟,漏电了几个月还拖着不修。

我以为小漏电没有事的,我脚不接触地面就行了,谁知道这些天都是穿拖鞋干活的呢,不知道主轴套上上下下竟然磨穿了电线皮连同里面的铜丝也磨断差不多一半,以为是细微的漏电测测机身和地面电压以为是虚电,没有测与地面的电流,要是测了电流我就不敢不修了,好在机架式直接和地板接触的,把一部分电消耗掉了,不然恐怕我现在这个帖子是发不上来了,所以警戒那些掉以轻心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对,我被电时候完全是一种意志控制不住的低频抖动,,,,后怕,,,,

我是感觉到巨大的一阵阵高频率的冲击,被电了好多次,都是右脚或者双脚后跟碰到地面麻一下,脚后跟皮厚不是很要紧,就用发泡乙烯垫在脚下继续开铣床,是垫在工作台右边地面,这次是跑到左边看吃刀的情况,脚碰到放在机子旁的切割机定长靠山上,这次是脚眼碰到的,严重了。。。我真不该抱侥幸心理懒做检修工作,下次吸取教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说触电我被电到20多次可能是最多了。
很小的时候被台灯灯头电到是第一次,当时感觉手臂都没劲了。后来比 ...

连根线都摸,不过手皮厚的话可能不是致命的,看网上有个用两只手短路虾子烧烤吃的,应该不是造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機床照明應該使用安全電壓

照明是36V的,我是说顺便把车床照明搞好了,我开的是铣床,380V的线直接和主轴套筒接触了,还是连根都磨破了,但又不两根同时短路,再用久点估计两根会以主轴为跳线短路把主轴烧出吭,现在只是一条粗糙的一公分宽的黑痕迹。

网友M:
大家都要注意啊,我也是鬼门关门前转了一圈回来的。

大工厂的电,直接对地短路都不会跳的,
那天地上有很深的水,去安装那台机床的时候,
不想把鞋子弄湿了,就放了一个木架放下边,结果拆完380的电线之后松手
电线就和机箱放炮了,而且开关不跳。

打此之后,在没有这样的事儿发生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该检查你的线路了吧?

今天上午全部把机床线路统统的搞好了,下午搞电动刮刀,四点多干到晚上九点多又干了四个钟头,没事了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家都要注意啊,我也是鬼门关门前转了一圈回来的。

大工厂的电,直接对地短路都不会跳的,

短路会炸出铜水的,我这边有个人被毁了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离变压器就不电人?有这种事?

不电。因为没电流回路

网友I:
引用 楼主:
照明是36V的,我是说顺便把车床照明搞好了,我开的是铣床,380V的线直接和主轴套筒接触了,还是连根都磨 ...

接地線,接漏電保護開關有沒?安全第一呀。工作的地方最好墊上一塊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接地線,接漏電保護開關有沒?安全第一呀。工作的地方最好墊上一塊木板。

这个地线我去年就在这里问是否可以利用门前的排水沟来做的,因为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拉出去的好,用电线盒钢筋会被偷的,一直拖着没有想具体的制作策略,我被电后才明白为什么以前上班的时候车床前是一块离地很高的木台,原来是这用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地线我去年就在这里问是否可以利用门前的排水沟来做的,因为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拉出去的好,用电线盒钢 ...

接地極要打進地表0.6米以下,用角鋼或圓鋼。水平拉出去的用扁鋼暗敷如何?但表面要做好防腐。我傳一份國家標準,《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9-2006》,你看下吧,

网友:
不用太担心,电流从左手到右脚过心脏就危险。你是从右手到左脚要好点。
要说注意事项就是用摇表检查电器绝缘电阻吧,买个普通的才几十块钱的,就看有没有电阻行了。
隔离变压器可靠,别的法子只能说有比没有好,但不能指望的,要不电的更惨。

网友:
买了好多保险丝,经常测东西,不知道烧了多少支了,各种A数都有,3A以下

网友:
楼主命大  以后作业最好做好安全措施  身体才是本钱

网友:
老师傅要当心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K:
过后 ,也有几次被电击的经历
通常是插插座什么的,
被击,打出几米远的,但比起雷击的经验,只是小儿科 ...

你说书吧,打出几米远?电磁炮?我的电学知识不够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心肌损伤是什么意思啊,有什么办法修复吗?

哥们!我就在10多年前在家接电线,由于家人不知情合电闸导致电流由左手流经右手,当时感觉心脏热辣疼痛、两胸肌剧烈跳动!喊不出声音。。。持续了7  8秒钟,感觉就要挂了的时候   多亏了 老妈及时地拉下了电闸,才逃脱了危险!!
但以后心脏经常断续疼痛, 这两年由于人过4旬  心脏就有些不适了,建议您及早就医 别耽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哥们!我就在10多年前在家接电线,由于家人不知情合电闸导致电流由左手流经右手,当时感觉心脏热辣疼痛、 ...

我没电前就经常断续疼,是非常疼的那种疼,好像突然有堵住了然后好像什么东西在里面运动,那东西会动,那东西过了那段又不疼了,以前做过无数次心电图,都是心率失常,但又没有什么长期明显的不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电前就经常断续疼,是非常疼的那种疼,好像突然有堵住了然后好像什么东西在里面运动,那东西会动,那 ...

对极了!  症状和我的一样一样的  就是心脏隔膜被电灼伤了的事! 单位每年体检做心电图都没事   但时不时的发作! 不过这些年我都没有给医生提起过被电过的经历,看来兄弟该抽时间到好的大医院跟医生提一下被电的经过 。。。看他们有何好办法医治啊!现在感觉早点医就最好了!。。。。

网友:
我也被点电几次!小时帮父亲抽水 搭线,挂上一根线,另一根真奇怪使劲忘我身上靠,还好有衣服隔离只是感觉针刺一样。还有一次放线,带电的 胶皮破了手心里攥着把肉都烧焦了一小块。我的车床也有漏电被点过几次(电机接线破了)。总之安全第一,运气不好的话一命呜呼就没得玩了啊!
我们用的是380V的电!

网友:
高中的时候被电视机后面的高压包电过一次。好几秒中呼吸不上来,3分钟没回过神来。脑袋一片空白,当时还以为要死了!220V被电过几次,还好都命大,麻了一下就没事了。380V在厂里搞过一次短路,好大的火光。吓都吓傻了!想想真的是很可怕。尽量都不带电接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说书吧,打出几米远?电磁炮?我的电学知识不够了

看来 您没被点击的经历 呵呵 如果说这个也是夸张的话 那被电死的不是天方夜谭。

网友K:
被电击打出 我觉的还好 最恐怖就是被电住,没别人帮忙拉闸,或者把你打开的话,那可真要被电死了。

还有个反应,估计楼上的几位被电过的没经历这么严重,或者都不好说出口,那就是被电击严重的,当时会小便失禁。

话说,当年我就是,尿了一裤子,我当时10几岁,医生问我是否小便失禁,我回答没有。当时心里想这么怂的事,可不能说。

网友N:
引用 网友K:
被电击打出 我觉的还好 最恐怖就是被电住,没别人帮忙拉闸,或者把你打开的话,那可真要被电死了。

还有 ...

可能是我天生对电不敏感,有威胁的是380V,只是很刺痛
220V的火零线一起抓手里,手狂抖几秒,还能自己放开。抖动的频率不是50Hz,大概5Hz样子
掌中淡淡烤焦味道,记忆里电击的味道~~~~~

网友K:
引用 网友N:
可能是我天生对电不敏感,有威胁的是380V,只是很刺痛
220V的火零线一起抓手里,手狂抖几秒,还能自己放 ...

电击的事  有很多巧合的事发生,有的雷击数次一点事都没有,电视视频里有放。
有的220伏就电死了 更别提380伏了。

网友:
对的 可能损伤了心肌细胞 我学医的  电击可以是心跳骤停  做个心电图看看心脏有没有心率失常 或者传导阻滞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击的事  有很多巧合的事发生,有的雷击数次一点事都没有,电视视频里有放。
有的220伏就电死了 更别提 ...

有的人其实是吓死的,当然看上去是电死的。
因为遭电击后,大部分可以摆脱,只是有的人会吓晕了,不知道摆脱了。见过妇人在撞自行车之前3秒吓得忘了刹车,“砰”后倒地上嚷嚷的。
不做坏事一般不会被雷劈,当然也有运气特别适合买彩票的人
电击一般不会有后遗症,比如“电击性心脏病”----医学上是没有的,
楼主难道要开创“先例”?
前无古人并不可怕,
若后无来者,岂不要孤独一世?岂不要“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楼主:
先忙完眼前工作再去了,身在曹营心在汉啊,心里惦记着任务没心情做其他的事了,现在在设计机夹刮刀,明天要做几把出来,今天做了一把焊接的,刀头用方的铣刀片,烧过的不耐磨,用来刮了一下严重生锈的铸铁工作台面,一下子就刮掉一大片锈,挂到铸铁表面去,一般的刀块在电动刮刀这种冲击和刮得频率下容易钝,如果有进口的刀块卖就好了,虽然贵些,但省去磨刀耽搁的时间还是值得的,先网上找进口扁平宽大的刀块先了。

网友:
近三十年前修理彩电,忘记将显象管高压余电放电,用带测试电笔的螺丝刀撬开高压帽,被2万多伏电击了,丝刀不知甩到那里,手掌心被打出一个小孔。
真的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没有接漏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