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80跟fbl100拉杆比较,mcpx反装舵机想用fbl100直拉杆的不用买三组啦~省七元

楼主(2013-05-03):
前两天炸机尾电机不转了,正好看见fbl100的官网也有卖尾电机,之前反装舵机时只买了两组,但原厂的直拉杆比较细,炸机时容易歪就顺便买了一组fbl100拉杆,昨天跟朋友聊天说到mcpx的连杆改可调式的,就把之前fbl100的l型拉杆头拆下来改装,但会干涉到限位,于是也买了fbl80的拉杆试试。
早上收到东西发现其实fbl80跟fbl100的拉杆,它的金属杆是一样的,只是拉杆头不同,以前为了fbl100的直拉杆要买三组,剩下的l型拉杆都没用~真浪费,现在只要买一组五元的fbl80+一组6元的fbl100,更换拉杆头就可以得到3支fbl100的直拉杆了

网友A:
飞鸿兄有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鸿兄有心人

呵呵~没事爱折腾,昨天折腾的可调式连杆3d会卡到中联限位,换了fbl80的拉杆头又要切短~但1mm的金属杆长度又不够,原来的金属杆是0.6的又要开牙才能锁拉杆头,目前用fbl100的拉杆头切短+螺丝1mm长10mm~作出可调式连杆,一般飞行时不会卡到但3d不行,不知nox有何建议。

网友:
好想法,以后也这样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没事爱折腾,昨天折腾的可调式连杆3d会卡到中联限位,换了fbl80的拉杆头又要切短~但1mm的金属杆长度 ...

我以前也试探着用可调拉杆
也碰到干涉问题,磨短球头扣又怕强度不行
现在还没找到比较妥善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试探着用可调拉杆
也碰到干涉问题,磨短球头扣又怕强度不行
现在还没找到比较妥善的方法

呵呵~刚才跟桃树聊到,他说一头是不是用502固定,我又有新想法,用原来的0.6金属杆切,没牙的硬插入fbl80的 1.5mm拉杆头(需切短)用502固定,另一头有牙的用fbl100的2mm拉杆头,晚点试试3d会不会卡到。

由上到下是,fbl100连杆、中间两支是用1mm金属杆、最下面是用0.6金属杆

楼主:
补充一下,fbl80的拉杆头有点虚位,要加一点502才行,晚点把十字球头换成1.5的装机测试下

原厂连杆摆几点都可以~不会动

fbl80的~永远的下垂.....

网友:
都是神啊

网友:
动手能力强就是好事!~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试探着用可调拉杆
也碰到干涉问题,磨短球头扣又怕强度不行
现在还没找到比较妥善的方法

拉杆调好长度后剪一段直径合适的圆珠笔芯套在金属拉杆上,保证该套管和两端的塑料球头扣根部直径一样即可。

楼主:
放弃了~~fbl80的拉杆头约1.5,而中联限位约1.3,套管我找的到但拉头还是太大,不过今晚跟andy聊聊又有新折腾~dfc,等过几天配件到再试试新的改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拉杆调好长度后剪一段直径合适的圆珠笔芯套在金属拉杆上,保证该套管和两端的塑料球头扣根部直径一样即可 ...

MCPX的H型相位器只能通过1.2mm左右的拉杆
一是没有这么细的笔芯,需要单买特弗龙管
二是没有如此细的球头扣,我们目前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球头扣太粗顶相位器
三是如果套管了可能就失去"可调"拉杆的意义了

大概想换可调式拉杆要先从改造相位器着手,H臂离桨夹实在是太近,不拉开距离顶球头扣事件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网友:
看到金属十字盘,害我口水流了一夜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PX的H型相位器只能通过1.2mm左右的拉杆
一是没有这么细的笔芯,需要单买特弗龙管
二是没有如此细的 ...

nox说的没错,目前来看还不可行,原本只是想改来省连杆的费用,看来只有整组改fbl100旋翼头可行点,不过这可调连杆也不算白折腾,另一个新折腾dfc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