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着用手拿着电机座测试不带桨的无刷电机的时候,不小心把电机掉地上了对电机损害大吗

楼主(2013-05-03):
       蹲着用手拿着电机座测试不带桨的无刷电机的时候,不小心把电机掉地上了,旋转的电机外壳与地面摩擦几秒钟,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糊焦味,马上停转电机后再测试电机还是能转,观察电机的线圈和外观也没什么损伤而且电机也一点不热,这样一下对电机损害大吗?顺便问一下电机能不带桨空转测试吗?

网友A:
飞行时容易突然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时容易突然停转。。。。。

为什么会飞行时容易突然停转呢?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飞行时容易突然停转呢?原因是什么?

有可能线圈内部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线圈内部损坏了

那股淡淡的焦味就是线圈内部烧掉而发出来的?顺便问一下电机能不带桨空转测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股淡淡的焦味就是线圈内部烧掉而发出来的?顺便问一下电机能不带桨空转测试吗?

当然可以呀!

楼主:
自己顶自己一下

网友:
人过留帖!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楼主不是蹲厕所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蹲厕所就没事。

这样掉地上没事的?

网友C:
没啥事的,是漆包线有点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啥事的,是漆包线有点融了

漆包线有点融了会不会影响电机的使用?比如在飞行中电机突然停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漆包线有点融了会不会影响电机的使用?比如在飞行中电机突然停车?

没融得厉害就不要紧。只要铜线不短路就可以咯。你先地面试试,如果各种低速高速都没问题就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融得厉害就不要紧。只要铜线不短路就可以咯。你先地面试试,如果各种低速高速都没问题就不会

我后来没带桨试了一下,高速低速都没什么异常,是不是代表电机就没问题了?

网友:
电机空载电流很小,对电机损坏也小,
相反的,如果大负载或转动过程中强行将电机停转,电流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