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飞机每一块电池状态都不一样,大伙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3-05-03):
飞机为飞越有副翼,
舵机
mg90s,陀螺gy650,飞机大炸,借此整机全面升级所有塑料件为金属件,升级后出现每一块
电池
飞行时飞机状态都不一致。有时飞机悬停时左倾,需微调右副翼200多能矫正。有时又右倾,差不多也得矫正微调200左右吧才能悬停。升降也出现过跑偏。说明,调机时十字盘绝对是平的,用调平器调的,螺距最高最低点十字盘一致性完美!求解可能出现问题的原因?

网友A:
上下混控臂检查一下。

网友B:
检查 重心

网友C:
有副翼要想旋停的稳,十字盘是要向右有一点倾斜的角度的,不是决对的水平

楼主:
嗯重心可能有问题,飞越的特价电池虚标明显比别的电池薄很多,但这个只影响升降舵面吧,副翼还是左右不定。。

网友D:
不要动不动就调微调这个习惯不好,我的两架450有副翼都没调微调。
飞机左倾或者右倾一般都是重心不对或者有飞造成的,你也可以降低螺距提高油门来提高稳定性。

网友E:
选翼头机械故障。

楼主:
嗯这几天是有风。。。

网友F:
估计旋翼头哪个地方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