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贴讨论一下5.8G的远距离传输时的闪屏,干扰纹,接收发热大的问题

楼主(2013-05-03):
大家的rc805接收机 发热量大不?在我的大脚上试了下,跑到100米左右,老是有闪屏出现,就是一闪一闪的。有没有高手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没用过5.8的飘过

网友:
我的也闪屏,温度40度的样子

网友:
坐等高手来回答

网友A:
掉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频了吧

什么是掉频啊。。。求科普。。
我的也是5.8G干扰纹

网友:
温度是 12转5V的 7805发出, 接收本身温度不大
7805是个发热体!

网友:
没出现过 关注一下啊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2013-06-17):
12v先用DCDC开关电源降到7V,然后接7805线性稳压,可以有效降低发热

网友:
直接改DC-DC供电 温度立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