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驾驶舱上小翼的作用。

楼主(2013-05-03):
请教驾驶舱上小翼的作用。

楼主:
怎么看不到图啊?

网友A:
由于座舱和垂尾间的连接段斜率变化大,因此气流经过座舱向后会变成湍流,从而影响了飞机稳定性和尾翼的效率,并且阻力也增大了。加了小翼之后能把大部分流经的气流整理成层流

网友:
据说是提高 飞行性能 具体是 什么性能 忘了

网友:
留贴美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座舱和垂尾间的连接段斜率变化大,因此气流经过座舱向后会变成湍流,从而影响了飞机稳定性和尾翼的效率 ...

厉害用知识武装头脑

网友:
三楼好像回答的很专业,呵呵。。。。。。我只是猜测,其实我也不懂。

网友:
06年航空模型有一版专门介绍了这个小翼的作用、、

网友:
飞行中,机翼上下面压差大,活塞式飞机自身向后对机身产生气流,向后就会产生漩涡面,然后从机身后侧顺着机身脱出,正好一成一个蜗束,也就是一个变形的三元流场,所以对飞机机身表面有绕流,为了减少诱导阻力和增加升力,使气流流动提前分离,就在机舱上加了个小翼,似乎记不太清了,以前在大学玩的时候,记得某位师兄说过,这个效果等同于在机翼两边增加端板小翼,也就是在机翼外缘加小机翼。这样的梢小机翼可以增加机翼升力,提供向前推力,使机头的气流过早的就分离开,提高失速迎角。不过有利就有弊,这种小翼容易是额外的浸润面积和寄生阻力抵消动力,使航时减短。

大概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吧,具体记不太清了,等同飞机就是水里的鱼。呵呵,,,如有说的错的请各位偷着笑。

网友:
说的好,,说的秒,说的LZ呱呱叫

网友:
歼十,鸭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