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求助

楼主(2013-05-03):
现状:单独测试正常  上飞机测试横滚会自己晃动  有时候回不了水平位置 直接倾斜

求解答啊

网友A:
上机怎么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机怎么供电的?

感谢回复啊 上飞机是单独3S供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啊 上飞机是单独3S供电的

额,其实我也不懂无刷,只是自己在用的时候也出现过上机倾斜的现象。但是没有抖动,最开始是跟飞机共用3S电,后来加了稳压就好了,似乎电压不能太低,但是你单独供电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