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客服请进!天地飞9通接收机能不能上2s锂电??? ...
天地飞客服请进!天地飞9通接收机能不能上2s锂电?????????????????

楼主(2013-05-03):
如题:天地飞9通接收机能不能上2s锂电?????????????????

网友A:
天9 有专门的遥控器锂电,3S的。2S的应该不行,电压太低会导致接收机远距离收不到信号,对飞行来说很危险。

网友B:
3S的电压才够啊

楼主:
我的是天8,配有3s用的降压线。。。我说的是接收机,我想用高压舵机

网友C:
您好:
我公司生产的2.4G接收机目前使用的供电电压都是4.8-6V的电压,请勿使用2S锂电供电,那样会由于电压过高烧坏接收机的,谢谢!

楼主:
额。。。好吧。。。那有没有兼容天地飞的接收机能用2s锂电供电

网友D:
你配个BEC电子降压模块不就行了。

楼主:
你自己看看高压舵机在2s锂电的驱动下速度和力量比6v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