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新手求救贴~ 附新机照片

楼主(2013-05-03):
用的是MWC 2560的飞控板~
传感器:
MPU6050
MS5611
HMC5833L

目前纯手操,不会用其余的功能~ 求指教 ~
这些开关一般都怎么定义啊~

网友A:
关心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心重量

刚称了一下1.72Kg~ 图传再换块小电池的话还能轻点~

网友B:
这个架子是全焊接的吧!! 花了多少钱???

网友:
这个电机还能倒着装?牛!

网友C:
理论上说,推桨的效率低于拉桨,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说,推桨的效率低于拉桨,元芳,你怎么看?

必须的啊

网友D:
没错漂亮但线一团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架子是全焊接的吧!! 花了多少钱???

~找别人帮忙焊的 没花钱~ 估计找师傅焊接也花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说,推桨的效率低于拉桨,元芳,你怎么看?

还有这么一说啊 真心不知道 ~ 又长见识了 ~ 现在电机有一问题,之前给它停转的时候,电机是缓慢的减速,现在是跟有刹车一样。
但有时候也会缓慢减速~ 不知道是不是电机反装的原因~
求指导~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错漂亮但线一团乱

一直乱着 也没想到有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