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旋风涵道电机怎么改装

楼主(2013-05-03):
手上两个黑旋风64涵道,4800KV的电机。之前做过一架涵道机,但是太耗电,3S推力也只有700多克,所以不想用了。打算将电机取下重新绕线,改用6寸或者7寸螺旋桨做后推战斗机。不知道这个电机相当于朗宇什么级别的,2212or2216?当然绕线匝数和连接方式我也不知道,希望高手先给个指导意见。刚拆了,传几张图片看看

网友:
用卡尺量下定子的直径和长度就知道是多大级别的电机了

网友:
差不多2216级别的  不过装机以后700g的推力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