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直流电机控制板用的集成块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3-05-03):
淘宝买的烧坏了,我 在网上找可能是LM311N,但不干确定,请行家看看

网友:
让店家帮你看下?

楼主:
店家保密,要寄回去修,买才40多,寄回去来回邮费就要30了

楼主:
直流电机 泵 pwm 无级变速 PLC调速 调速器 高效率 6V-90V 15A   48.00

网友:
拿去卖电子的问问,也许有懂得的,顺道买。

网友:
找一下NE555做PWM调速的电路图,检查IC各个脚是否相对应(主要是电源正负及输出信号脚)。

网友:
一般用NE555的比较多。便宜。

网友:
这个也不复杂
画个原理图出来

可以分析一下

我见过的是555的

网友:
大功率直流电机,还是用环牛供电可靠,不容易烧,开关电源调压不靠谱,了解开关电源的工作特性的人都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电机 泵 pwm 无级变速 PLC调速 调速器 高效率 6V-90V 15A   48.00

应该就是个mos管啊,,,,,,,,,,,,,,,你也可以这样啊,用个环牛啊,中间抽头调速啊,0-32-42-52-64ac很耐用的,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给的建议,我 对比了 不是555时基电路,

网友:
311是比较器,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越是保密的东西,越是最普通的东西,就是555芯片

网友:
要看这个集成块周围的外接元件是如何连接的,把测绘图画出来分析一下,基本上就能猜出是啥子集成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