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冲不同电压锂电问题

楼主(2013-05-03):
有没有什么办法同时冲3s 6s 2s 3块锂电的?或者自动冲,比如一块满了充下一块的?

网友A:
diy冲电器,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几s的通吃,不过充电电流可能会小一点,用剪线索尼充电器改得有很多

网友B:
UN A6 加保姆就是自动充咯。充完一个充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