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刷过俄罗斯版本固件的大侠。。

楼主(2013-05-03):
我的板子刷入俄罗斯固件后红灯和绿灯常亮,感觉是不能启动,用xloader和AvrdudeR都试过,1.3  1.2版本都试过,都是一样子,请教俄罗斯固件是要怎么刷??

网友A:
xloader,AvrdudeR是不能刷,需要用328P芯片组的刷固件软件刷,用Miniosd的升级固件可以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xloader,AvrdudeR是不能刷,需要用328P芯片组的刷固件软件刷,用Miniosd的升级固件可以升级

刚才用Miniosd的设置软件试了下,可以刷进去,但效果一样,红灯和绿灯常亮。。

楼主:
顶一下,继续求助。

网友B:
因为你的固件是在开源那个网站下的.所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的固件是在开源那个网站下的.所以不行

我是在http://www.simplebgc.com/eng/downloads/这里下的。。。不行么?要在什么地方下?求指导。。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

网友C:
这个东西好像是基于arduino开发的所以要用arduino ide才能刷bootlaode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好像是基于arduino开发的所以要用arduino ide才能刷bootlaoder吧

刷Hex文件不用刷bootloader吧? 不过可能俄罗斯版本的boor loader 和德版不一样,刷固件后验证不一致所以不能启动。昨天在淘宝上问了买家,说俄罗斯版本是破解过的。。。我下的是原版,所以不行。

网友:
minimosd刷进去了gui读不出数据...

网友D:
刷进去了,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进去了,不出!

???什么情况?

网友:
你从微软官方下载个WINDOWS。。能直接用不?

网友E(2013-08-18):
引用 楼主:
刷Hex文件不用刷bootloader吧? 不过可能俄罗斯版本的boor loader 和德版不一样,刷固件后验证不一致所以 ...

请问 你的俄版固件刷上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 你的俄版固件刷上了么

刷上了,现在是2.2B2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刷上了,现在是2.2B2

楼主怎么刷的?
我用 Xloader avd 也不行,手里有破的2.2b2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怎么刷的?
我用 Xloader avd 也不行,手里有破的2.2b2

这样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刷::

多谢,之前这个看到过,也调过,uploading... 死掉,反复插拔也不行。

好在手里还有富余的板子,换了电脑 win7 64,重装 FDTI驱动,一下就OK了。之前的那块板子还是不行。

还有就是把 hex文件名改短,放到根目录下,不见得有效,但至少成了。

最后,一根可靠地USB线很重要,有两根害了我。

网友:
存放固件的文件夹不能有中文,否则刷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