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电源1500W

楼主(2013-05-03):
现在手上的电源坏了,想入个1500W的电为以后的大电流冲电器用,大家给看看那种电源好点

这个要两个才有1400W卖家改好的有12V 13.5V

这种也是卖家可以改的2~60V 50A的电源2400W

这个和上面的是一家的货 也是2~60V卖家可以改的
但这个只有1500W

有人用过以上的电源吗......大家给我推存几个```

网友A:
12v  1kw多功率用处不大。   高级充电器要想发挥全部功率,输入电压都比12v高了不少,要是想买两个相同的串联供电,有得买件号相同的,要买件号相同的基本得一起买。

所以推荐就买个600w左右的服务器电源,100左右就行了。等以后换kw级充电器,再买那种24v 1500w之类的适配器比较合适。

楼主:
那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1kw多功率用处不大。   高级充电器要想发挥全部功率,输入电压都比12v高了不少,要是想买两个相同的串 ...

那这个呢

这个是2400W 50A的2~60可调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呢

这个是2400W 50A的2~60可调节

这个就不错了

楼主:
ZXD2400(V4.2)开关整流器用户手册
http://wenku.baidu.com/view/24a5eac24028915f804dc2a5.html

网友:
哦 这么回事呀

网友B:
首先,你觉得弄两个12V串联的电源拖着方便。还是一只24V的电源拖着方便?

明明可以简单化的东西,越弄得复杂问题将会越多

有一款电源,ELTEK 1500W,电压范围足够目前的充电器使用了。

-----------------------------------------------------------------------------------------------------------------------------------------------------

个人习惯,大功率电源不改装,使用电源自带的电位器调整电压即可。大功率电源改装需要一定的技术,一旦要是出现问题,电压飙升会直接干翻充电器。那样得不偿失。

用大功率电源的,一般都是使用高端充电器,如果没有一定的技术实力,瞎折腾有很大的风险。这个账,相信大家都会算。

本人电子技术专业,工作也是相关的,但是自认为学艺不精,一般不会大改大功率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觉得弄两个12V串联的电源拖着方便。还是一只24V的电源拖着方便?

明明可以简单化的东西,越弄得 ...

我改入了个中兴通信二手电源 1200W50A 27V    就是你说的那种问题我也怕呀,所以我叫卖家改的,改成0~30V可调电压,电流也改成可调的了。我看卖家那里他改了很多这个中兴电源,我听说那家也有好几个工人帮他改电源
他那里有好多型号的哟。不过这个价格有点高要290块。。
不过我这个电源不是只用来充电用,还有其它用途。

楼主:
我买的是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改入了个中兴通信二手电源 1200W50A 27V    就是你说的那种问题我也怕呀,所以我叫卖家改的,改成0~30V ...

有必要改电压电流可调吗?
标准24V输出,大功率充电器都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必要改电压电流可调吗?
标准24V输出,大功率充电器都兼容的

我要两用还有其它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