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制作arduino版本的I2C-GPS导航板,想亲自动手的进来!

楼主(2013-05-03):
首先需要准备的材料:
1、GPS模块。支持NMEA协议,最普通的那种就行。
2、MEGA328P单片机。把GPS模块的串口转成I2C协议。
3、USB-ASP下载线。下载Arduino系统的BOOTLOAD用。
4、FTDI下载线。在线更新Arduino软件用。通过串口升级软件,官方叫做在应用中可编程IAP
5、MWC飞控。单片机为328P的那种,验证I2C-GPS,2560的板子就用不着这个导航板了。

软件准备:arduino版本的I2C-GPS导航板也是用328P作为主控器,程序是开源的:http://code.google.com/p/i2c-gps-nav。MWC飞控软件再贴一下:http://code.google.com/p/multiwii/

硬件连接方法:
           串口                      I2C            串口              USB
GPS模块——I2C-GPS导航版板——MWC飞控——FTDI下载线——电脑

先确定你的GPS模块的波特率,用FTDI下载线接上GPS模块,随便找个GPS查看软件就可以查看,或者串口助手也可以,又或者XP系统自带的超级终端也可以的:开始->附件->通讯->超级终端,设好波特率,就可以看。如果是乱码的话,就改一下波特率,正常的NMEA协议是&GPGGA,&GPGLL等开头的。

大家可以看到偶的GPS是标准的NMEA格式:9600,N,8,1,刷新率1Hz

下面是导航板程序的设置(I2C_GPS_NAV_v2_2):

下面是MWC飞控程序的设置(MultiWii_2_2):

做好了的,看看效果,不错哦,(其实偶的I2C-GPS板和MWC板是同一个,呵呵)

网友:
谢谢分享,正好用上。

网友:
顶  正愁注释怎么搞呢

网友A:
ublox听说用UBlox制式的更好,怎么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lox听说用UBlox制式的更好,怎么不试试?

NMEA应该最是通用的了
UBlox制式怎么好法,能介绍下吗?

网友:
这个不错,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NMEA应该最是通用的了
UBlox制式怎么好法,能介绍下吗?

听说比NEMA定位准,速度快,不过我没对比过。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到东西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比NEMA定位准,速度快,不过我没对比过。

定位准和快应该取决于芯片。
刷新率快到是有可能的。

网友B:
问下,用导航版的GPS和直接用GPS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
不错的教程,学习了。

网友:
楼主发详细一点的教程出来啊!学习中

网友:
楼主果然是技术宅啊,  羡慕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用导航版的GPS和直接用GPS有什么差别吗?

328p直接用gps很困难的。除非你自己写程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