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点大家喜闻乐见的东西,同时把arduino 2560开发板和10dof(GY-86)组mwc连线图法上来

楼主(2013-05-03):
前天把arduino+10dof(GY-86)的mwc装配完了,今天在调PID,结果在调试悬停的不小心浆碰到了边上的东西,打了一支浆后,四轴失稳,一瞬间又打掉2支,调试的时候手是从四轴中心上方轻轻把握不让飘远,失稳的时候浆就打倒手上了,食指上全是鲜血,提醒各位调试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 夏天的时候最好把胳膊也保护一下,以免受伤

楼主:
顺便把2560开发板和GY-86的组装mwc连线图发上来供新手参考

网友:
直接固定在支架上就好了,何必呢
三折肱而成良医
没错漂亮
路过、帮顶、持续关注!

网友:
直接固定在支架上就好了,何必呢
三折肱而成良医
没错漂亮、路过、帮顶、持续关注!

网友:
喜闻乐见!!!

网友:
喜闻乐见

网友:
果然是喜闻乐见
话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残忍

网友:
慰问下,调机还是要小心。

网友:
还是要多小心啊。。

网友:
哎呀 好痛

网友:
血的教训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把2560开发板和GY-86的组装mwc连线图发上来供新手参考

你的GY-86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B:
楼主哪里买到接口是排针的开发板的?还是把原装的排母拆掉自己焊上排针的?

网友C:
我到现在都没有调整PID,直接用的默认的飞的,还凑合,大部分时间都是稳定的,偶尔有点小幅晃动,还不一定是PID造成的,因为我的桨和电机都被摔的不行了。

就是因为觉得手抓着高速旋转的四轴太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GY-86是怎么固定的??

在2560芯片上贴一塑料胶带,贴了一层双面胶带在2560的芯片上,然后在关gy86的背面贴了一层塑料胶带,把gy86再贴在2560上面的地双面胶带上,四边点了一点硅胶,这样做可以方便后期拆除,如果直接用双面胶带,后期会很难从2560的芯片上拆下来的,但这样做也有一点缺点,gy86的芯片不会完全固定,因为双面胶带是软的,用手推一下gy86会有一点位移的,目前还没有更好的办法

还有一点就是gy86的y向就是你的飞行方向,不要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里买到接口是排针的开发板的?还是把原装的排母拆掉自己焊上排针的?

用吸焊锡的铜丝把焊锡吸掉,然后换成插针的,如果手艺不高不建议改,我就是在拆的时候把一个点的镀铜膜弄掉了,堆了好大一个焊锡瘤才导通的,插针倒是很便宜,一大条也就1块钱,最多2条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到现在都没有调整PID,直接用的默认的飞的,还凑合,大部分时间都是稳定的,偶尔有点小幅晃动,还不一 ...

其实调的时候,戴上手套也不会发生这事的,各位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把油门推到一半, 980kv的也到5000转/分了,切割力可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吸焊锡的铜丝把焊锡吸掉,然后换成插针的,如果手艺不高不建议改,我就是在拆的时候把一个点的镀铜膜弄掉了 ...

可以用钳子把排母的塑料外壳压碎去掉,然后一根针一根针地拔出来,最后用吸锡器把剩余的锡吸掉就可以把排针焊上去了,这样就不会因为过热烧掉铜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2560芯片上贴一塑料胶带,贴了一层双面胶带在2560的芯片上,然后在关gy86的背面贴了一层塑料胶带,把gy86再 ...

我参考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6706&extra=page%3D1这个帖,发现6脚柱可用来固定传感器板,并且刷APM有完整的PID,如果你调好了,能不能把你的PID给我分享一下,我和你的东西完全相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参考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6706&extra=page%3D1这个帖,发现6脚柱 ...

开发板后直接用胶带贴上一层,防止短路,然后就用热熔胶点了,直接粘在机架上了,开发板的孔位和机架不匹配,记得不要粘电路板布线的地方,不然下次拆的时候就麻烦了,我刷的是mwc2.2的,估计过一段时间手好了才能开始调,你可以看看视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496&highlight=pid

网友:
求连接  想学习LZ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把2560开发板和GY-86的组装mwc连线图发上来供新手参考

大哥麻烦一下,MEGA2560插在电脑上不认,你能不能发驱动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麻烦一下,MEGA2560插在电脑上不认,你能不能发驱动给我

http://arduino.googlecode.com/files/arduino-1.0.4-windows.zip下完了解压缩,里边有个drivers目录,就是你要的驱动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把2560开发板和GY-86的组装mwc连线图发上来供新手参考

麻烦问一下,你的分电板是接在哪的?电池又放在哪?

网友:
没事~用MWC的不掉些血都不好意思说你会调PID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把2560开发板和GY-86的组装mwc连线图发上来供新手参考

你的MEGA2560的电是用什么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EGA2560的电是用什么供电的?

3s电池直接供电,弄个插头直接焊接了到2560板子供电插座的那个位置了,2560的板子可以到12v的电压,不会烧坏的,那个插头是内正外负,不要接反了

网友:
离远点吧,安全第一

网友:
好漂亮的四轴,很想上一个了,多谢提醒,一定小心的。

网友:
慰问慰问

网友:
注意安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把2560开发板和GY-86的组装mwc连线图发上来供新手参考

WMC怎么解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WMC怎么解锁啊???

油门最低,方向右,闪灯后解锁,加锁,油门最低,方向左,闪灯后加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吸焊锡的铜丝把焊锡吸掉,然后换成插针的,如果手艺不高不建议改,我就是在拆的时候把一个点的镀铜膜弄掉了 ...

这样拆就好多了,先剪掉...然后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最低,方向右,闪灯后解锁,加锁,油门最低,方向左,闪灯后加锁

你用的PID是默认的吗??、

楼主:
基本是默认的

网友A:
大哥,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刷好了飞控,却不能解锁,并且电机一直叫56712然后又be be be be,打开自解锁,飞控电机一样叫,还是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刷好了飞控,却不能解锁,并且电机一直叫56712然后又be be be be,打开 ...

解锁的阀值是1100~2000,中点是1500正负10,估计你的不在这个范围内,需要调整你的控的设置,或调整mwc 程序的阀值mincheck和maxcheck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锁的阀值是1100~2000,中点是1500正负10,估计你的不在这个范围内,需要调整你的控的设置,或调整mwc 程序的 ...

[url=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YyMzE2MzUy/v.swf看视频

mwc解锁时要求是水平的,我看你视频中,四轴不是水平状态,先点校正水平(acc),等几秒就可以了,然后解锁就可以了

还仔细看,你也点了校准水平了,不知道你的怎么不是水平,是不是你动传感器了

网友(2013-06-17):
gy-86的焊接温度有要求吗?比如250度以下嘛?

网友(2013-07-18):
呵呵,同样DIYmwc,同样被桨打的拇指和小指鲜血直流,我的要比你严重的多,帮顶,连线图是个好教学

网友:
求楼主固件传感器选择哪一个?GY-86的传感器

网友D:
请教楼主,飞控供电可不可以用电调的5V供电?要接那个地方?望楼主教教我!!!

网友E(2013-08-24):
想问一下连接线需要用到那些线?包括连10dof和2560及其它
我准备入手玩以下觉得都可能用到?不知道对不对?

40P杜邦公头转母头 杜邦线 转接线 面包板线 20CM长 40根公对母头
20厘米 1P杜邦线 彩色排线 2头都插好杜邦头 40根一排 40P杜邦线
单排针(长11MM)1*40PIN2.54mm
40P公头杜邦线 彩排杜邦线 面包板连接线 面包板线 万能板连接线
单根双头杜邦插头线、杜邦线,20CM,10条2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飞控供电可不可以用电调的5V供电?要接那个地方?望楼主教教我!!!

图上已经标的很清楚了,请仔细看看,电调的5v当然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问一下连接线需要用到那些线?包括连10dof和2560及其它
我准备入手玩以下觉得都可能用到?不知道对不对? ...

杜邦线你准备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还有电池用的T头,电调到电池的香蕉头也准备,1个电调是3对香蕉头,看你用几旋翼的了,自己算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已经标的很清楚了,请仔细看看,电调的5v当然可以用了

谢了

网友:
我正在用2560+GY86搭飞控 求指点 加个Q吧 51598431 万分感激

网友:
新手正在学习DIY飞控,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2013-12-22):
支持  楼主,我也想这么做做看,

网友:
楼主高手,膜拜,开发板还有这功能,怎么加gps啊

网友F:
楼主,我学你做了,后续资料好少啊!!! 你 电池检测 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学你做了,后续资料好少啊!!! 你 电池检测 接了吗?

我是 直接 洞洞板用插针 接到 2560

网友G:
这是不是就相当于一块apm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