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台四旋翼 同样的条件 不同的电池 为什么飞行控制竟 ...
同一台四旋翼 同样的条件 不同的电池 为什么飞行控制竟然大相径庭

楼主(2013-05-03):
两块不同牌子的2200maH
电池
标的是同样的C数 同一台四旋翼 同样的气象条件 用A牌电池 飞行一切正常 用B牌电池 飞行的摇摇晃晃的 收油门降落时 高度反而升高 油门收到了1/3处才开始下降高度 油门快收完 离地还有30CM时 竟然侧翻了 貌似突然有一个
电机
提前停转了 断了一根桨 换了桨之后 用第二块A牌电池 飞行又一切正常了 由于没有第二块B牌电池 没有继续对比 但是想不明白为什么 是B牌电池的实际放电C数 有水分???

网友A:
换了电池没有校准传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电池没有校准传感器吧
换电池需要校准什么传感器?

网友B:
电调不要设置低压保护,如果没关闭低压保护很容易失控

网友C:
电压保护无视。。。。。

网友D:
同意关掉低压保护~

网友E:
自己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容量不同操控感觉也不一样,大容量相对容易些,小容量不好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