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显示这个状态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03):
充电显示这个状态什么意思,是不是
终止了,没充满!该怎么办?

网友:
满是100%,您这个还没满

网友:
这种充电器好像有误差 充完测一下电压

网友A:
lz   你太新了,b6本来就有误差,这个已经充满了,我觉得你可以多潜潜水再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   你太新了,b6本来就有误差,这个已经充满了,我觉得你可以多潜潜水再玩

我没记错的话, LZ的好像不是 B6  是 PowerLAB6。。。这个也能有误差?我的Lab8 也是在99% 停一下。要等20分钟才能好。。用的精确模式  大功率快充的话 没问题直接100% 。没怎么真正研究过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没记错的话, LZ的好像不是 B6  是 PowerLAB6。。。这个也能有误差?我的Lab8 也是在99% 停一下。要等2 ...

要是pl6的话就估计是电池的问题了。我用pl8从没出现过。不过神马电池可以充50min以上啊。。。1w5的电池也就25min

网友:
哎······用A6+保姆的飘过啊····

网友:
用B6的飘过,一直都以充的毫安时为标准来大概估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pl6的话就估计是电池的问题了。我用pl8从没出现过。不过神马电池可以充50min以上啊。。。1w5的电池也 ...

你用PL8的话还真能。。。用精确模式   + 1 cycle 的话 最少也50分钟。。应为我记得精确模式是1C充 如果没调的话

网友:
正常的,PL6是到90%之后平衡头补充。如果HIPOWER方式就不会这样,但那样只是应急,会伤电池。LZ应该是1C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