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10失控保护设置问题~

楼主(2013-05-03):
今天突发奇想搞了下450的失控保护~油门选项开始调的0~低油门试了一下结果一关控螺旋桨突然开始猛转!还好我反应快赶紧抓住机头~不过尾巴偏过来打到手了…悲催~惊魂未定啊!等了一会缓过神来重设成L125终于关控熄火~求问该如何设置~L125代表什么意义?

网友A:
失控保护,,一般 应该设置为 “油门 保持” 。。才好。。

网友B:
D10好用不?是不是真的有双向转输?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好用不?是不是真的有双向转输?

好用~有~但是要买单独的套件或者华的小鸡~性价比比较高~不过估计肯定比不过xg8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一般 应该设置为 “油门 保持” 。。才好。。

设为保持的话还是停在空中啊~不科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用~有~但是要买单独的套件或者华的小鸡~性价比比较高~不过估计肯定比不过xg8之类的~

就是说D10加RX1002接收,没有回转信息的?   我最近换控,比较关注天9和D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D10加RX1002接收,没有回转信息的?   我最近换控,比较关注天9和D10

回传是要单独买模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10好用不?是不是真的有双向转输?

D10 内部 已经 做好了‘双向’功能。

但是 如果要 实际使用 双向功能的话,

飞机那边 还要 买个 CTL-01-D控制盒。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C:
9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9楼正解

我问的是失控保护的设置…

网友D:
L设为0就是0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L设为0就是0油门

我设为0一阵狂转差点见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为0一阵狂转差点见血啊~

LMH都设成0试试
L是油门最低点,M是油门中点,H是油门最高点

网友E:
不就是油门锁定么,设置-5就行,我D10飞5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就是油门锁定么,设置-5就行,我D10飞500

不是油门锁定~是失控保护~是两个菜单…

网友F:
值机设置失控保护有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值机设置失控保护有意义吗?

以防万一啊 信号被干扰 控断电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