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13天行者电机座螺丝多大的啊?另外电机座用什么胶水粘的?

楼主(2013-05-03):
求助:2013天行者电机座螺丝多大的啊?
另外请问下电机座用什么胶水粘在机身上?

网友A:
3mm的,就是M3螺丝,我自己买了12mm长度的

网友:
电机座我是用泡沫胶直接粘上去的,很牢固

网友B:
里面自带有胶水,那个就行。另外,电机座用胶水粘好后,建议再用玻璃胶覆盖固定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3mm的,就是M3螺丝,我自己买了12mm长度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自带有胶水,那个就行。另外,电机座用胶水粘好后,建议再用玻璃胶覆盖固定一层。。。

嗯。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