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比35改RC的动力和电路

楼主(2013-05-03):
一个三突,一个四号,已经是可动状态,只等动力和电路了,望各位前辈指教!

看图说话

三号底盘 三突,主要是考虑到第一次弄,35也确实太小,先把底盘动起来就行,没有炮塔,炮也不弄了,请教该用什么电路呢?

四号 可动悬挂和轮子是升级件,60元,呵呵,方便 上了点凡士林,还是不错

现在都是手动状态,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动力有两种选择,简单一点的淘宝田宫70097,复杂一点的就自己设计N20减速电机的波箱吧,然后连接伟恒电调

网友B:
这是四号吗,是东风自走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有两种选择,简单一点的淘宝田宫70097,复杂一点的就自己设计N20减速电机的波箱吧,然后连接伟恒电调

田宫70097 真神器!谢谢指点!!某宝有50和230的,差别这么大?

动力电路一次解决了,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四号吗,是东风自走炮吧。

是东风,说四号方便点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田宫70097 真神器!谢谢指点!!某宝有50和230的,差别这么大?

动力电路一次解决了,谢谢朋友!!

呃,给你泼点冷水,静改动群里面高手都不用70097了,都是自己做N20减速电机波箱。我在论坛里面发了个田宫猎虎静改动的裸车,你可以搜索一下看看。我朋友教我做的,田宫虎王底盘比较容易改

网友C:
电路用舵机电路板就行,动力用N20就行,方便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用舵机电路板就行,动力用N20就行,方便固定

出差回了? T 90 赶紧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给你泼点冷水,静改动群里面高手都不用70097了,都是自己做N20减速电机波箱。我在论坛里面发 ...

N 20有什么优势吗?70097 方便呀,是该买50快的,还是230的?

网友:
70097容易滑齿,然后要是换的话比较麻烦。至于50还是230的,要看你的车了,我的虎王要放70097的话,得割掉一块

网友D:
那个田宫的没那么好,好多款车型都超高了
我的梅卡瓦切了无数刀后无奈只能在外壳开孔

网友:
N20布置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田宫的没那么好,好多款车型都超高了
我的梅卡瓦切了无数刀后无奈只能在外壳开孔

梅卡瓦是前驱的吧?田宫那个波箱前驱的都不太适合,我的虎王也是,后来学着用N20了

楼主:
虎王都超,三号四号那费劲了。。。。。

网友:
虎王因为是前驱的,所以其实空间不大。70097适合后驱的车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田宫的没那么好,好多款车型都超高了
我的梅卡瓦切了无数刀后无奈只能在外壳开孔

我的也用田宫齿轮箱,倾斜着装的,电机换了6v的。

网友:
用N20吧 我给你发个群号 都是35党 成熟技术不少

网友:
上面那个梅卡瓦蛮精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