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云台到手,求调参的方法及减震总成的安装方法

楼主(2013-05-04):
云台的调试比想象中难的多,特别是滚转,动作特别慢,参数无论怎么调都不行,严重滞后,请问有没有哪位调好的给个参数参考一下.还有就是不知道如何连接减震总成和机架,求解!!! 到货啦 开箱 哇塞!比想象中大的多 准备动手安装 安装完毕 调试中 调试中 挂了个小DV试试 已经将减震总成安装在了云台上 机架

网友A:
抢个沙发,楼主减震安反了?好像是对啦结构。
我用飞越陀螺控自己DIY的云台,确实不好调。要是反应太慢直接先把总感度拉大点,然后再调下面的三个感度。个人感觉积累感度不要调太高,主要升姿态感度和速度感度。我的调到了有+-2、3度的误差范围内吧。
楼主加油喽

网友:
用附带的八个铝柱,减震的下板与机架的中心下板相固定

网友:
期待测试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个沙发,楼主减震安反了?好像是对啦结构。
我用飞越陀螺控自己DIY的云台,确实不好调。要是反应太慢直接 ...

是对拉结构,云台部分连接的是减震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是八颗铝柱,但不知道如何与机架相连,螺丝要从中心板的里面上,没有办法上啊!难道要拆掉中心板吗?不因该这么麻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对拉结构,云台部分连接的是减震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是八颗铝柱,但不知道如何与机架相连,螺丝要从中 ...

没玩过飞越那款机架,不过按我的理解只能拆开中心板吧,否则没法上螺丝呀~

网友B:
这种傻大笨粗的云台,早就该退出市场了

网友:
灰太狼,你如果是飞越的八轴,那八个铝住可以直接安到机架下板。如果横滚速度慢,我建议你拆掉横滚齿轮阻尼,只保留中心的小阻尼,这样就ok了。我注意你用的是dv,和我一样

网友:
用八轴加飞越三轴和dv,我刚飞了一下夜景,还不错,挺稳的,耐心点能跳出来,希望能跟你多联系,qq330338305

网友:
忘了说了,你最好用黑色的减震球;然后平衡很重要。

网友:
也就没有风的时候能拍,挂5D肯定是不行的,材料不行,舵机纠正的时候会带动云台抖动,建议悬挂600G左右的设备,一定要有耐心,悬挂专业设备肯定要后期消的,哥们都调了两周了,也就是无风的时候飞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抢个沙发,楼主减震安反了?好像是对啦结构。
我用飞越陀螺控自己DIY的云台,确实不好调。要是反应太慢直接 ...

怎么联系你哥们,我也是飞越的zyx-gs陀螺仪,我也是感觉很难调,今天又调试了半天,比以前好点了,想向哥们请教一下,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傻大笨粗的云台,早就该退出市场了

你不懂了兄弟,到外边干活只有这种东西才好报价,你弄个Z15都未必能能打动老板的心。为什么记者都用肩扛式摄像机?哪怕是古老型号看着就有范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联系你哥们,我也是飞越的zyx-gs陀螺仪,我也是感觉很难调,今天又调试了半天,比以前好点了,想向哥 ...

加QQ吧,574819948
我的也只是调到了勉强能用,角度波动大的时候调参软件显示的大概有2度的摆动。

网友:
太大了,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楼主您这个减震总成是在哪搞的啊?

网友:
準備入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