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A M升级NAZA M V2

楼主(2013-05-04):
如题NAZA M升级NAZA M V2硬件是否只需要增加NAZA M LED多功能模块(PMU),另多出的CAN口能否连接DJI iOSD传输数据和视频?

楼主:
请教测试过的朋友或厂家以及有相同需求的模友,NAZA M与NAZA M V2硬件是否完全相同配件通用

网友:
官網說明通用一樣~

网友A:
硬件是否相同,这倒是暂时不知道。
不过目前的V2固件V1同样可以使用,这点非常确定。
V2接上iOSD后,与WKM差不多完全一样,调参相同、显示的信息相同。个人认为V1也应该可以。

网友B:
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有确定的信息呢,PMU升级多少钱啊

网友:
只有LED不能用,PMU可以用的

网友:
下个V2手册看看你就明白了,led要用原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硬件是否相同,这倒是暂时不知道。
不过目前的V2固件V1同样可以使用,这点非常确定。
V2接上iOSD后,与WK ...

NAZA的应该会没有IMU的显示..而WKM是有IMU的显示

网友:
等待等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有确定的信息呢,PMU升级多少钱啊

好像是399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399

啊,这个就要399啊,再加上IOSD啥的,又是好几K了

网友:
继续烧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NAZA的应该会没有IMU的显示..而WKM是有IMU的显示

同样有IMU的飞行参数,显示的参数与WKM并无差别,争取今晚我上一段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有IMU的飞行参数,显示的参数与WKM并无差别,争取今晚我上一段视频。

感谢回复,期待视频

网友:
具体请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5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