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图传天线还是图传本身对其它设备产生影响

楼主(2013-05-04):
今天入了个X5,因为电池更换的原因,想用馈线把天线和图传本体隔开,把天线放在远离接收机等设备的远处,这样图传本身放在X5盖子上可以前后移动配重心,不知道单单把图传本体(不带天线)离A控、接受机等近一些有影响吗?

网友:
楼主搞复杂啦,大家都是把发射机放在机舱外以便散热,另外远离接收机和gps

网友A:
我把柏通1.2g 发射机放在futaba 136hp 接收机上,舵机和马达都正常工作,有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柏通1.2g 发射机放在futaba 136hp 接收机上,舵机和马达都正常工作,有干扰吗?

哎, 我入的arkbird控,用铝箔包GPS线, 距离柏通1.2 800mw发射器30cm以上,室外15min搜不到星,飞一圈下来只有4颗星,

其实这不是我发帖的目的,我有几种不一样的电池,电池不一般重,换电池的话重心就会变,所以我想用图传发射配重心,如果只是发射天线有影响的话那就好办了,用馈线把天线拉的远远的留下图传发射在座舱上前后移动配重。

另外图传发射很重啊,放在飞翼翅膀一边的话左右很明显不一般重,这个很头痛,所以暂时把它放在尾部电机坐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 我入的arkbird控,用铝箔包GPS线, 距离柏通1.2 800mw发射器30cm以上,室外15min搜不到星,飞一圈下 ...

我的一样搜星不给力,不过比你的好一些,一般7颗星,但是高手说少于7颗星就不要起飞,求1.2g
图传干扰终极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 我入的arkbird控,用铝箔包GPS线, 距离柏通1.2 800mw发射器30cm以上,室外15min搜不到星,飞一圈下 ...

我的发射机放在右侧翅膀上,摄像头放在左侧翅膀上,这样就基本平衡啦.
GPS放在机翼尾部,距离发射机40CM左右.它们之间没有干扰.
关键是要用futuba R136HP的接收机(频点35M,36M,40M,72M),就没有那些2.4G的干扰.

------------------------------------------------------
另外图传发射很重啊,放在飞翼翅膀一边的话左右很明显不一般重,这个很头痛,所以暂时把它放在尾部电机坐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样搜星不给力,不过比你的好一些,一般7颗星,但是高手说少于7颗星就不要起飞,求1.2g
图传干扰终 ...

我是不等GPS搜到7颗星,强制退出到手控模式,起飞到天上兜一圈10分钟,下来后看到15寸液晶显示器已经有9颗星啦,然后进入OSD保存一下home位置,更换电池接着飞fpv.
飞行时间很珍贵,不能为GPS搜寻而等待,不能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