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家里玩床拉专线的空气开关问题,懂电工的请进

楼主(2013-05-04):
准备给家里的小床拉条专线,空气开关用C型脱扣曲线的还是用D型脱扣曲线的?
按理说用D型曲线的更合适些。现在配电箱里只有两个空位置了。
如果用D线+漏电保护需要占用配电箱里的4个位置。
如果用C线的话就可以两个位置解决。
家里的小床到底有没有必要用D型曲线的空气开关?
家里电源是220V单相的
设备总功率小于3KW
请大家帮帮忙到底怎么配置好

网友A:
楼主喜欢152神教。。。

网友B:
相对机床而言D型的比C型的要好一些。仅供参考

网友C:
C型的整定电流为5~10In,D型的整定电流为10~14In。一般起动电流不大的用电设备如家电选C型,起动电流大的用电设备如重载电动机选D型,以免起动时断路器误动作。

网友D:
楼主说的是220V吧,你的工作室或你的床一共有多少个千瓦?如果少于3个千瓦而线路有2.5平方的话,不大必要用专线。
C型或D型都可以用,额定电流选对就行。另外说一下,现在的空开质量很坑人,假货又多,万一有事不动作就会很悲剧,还是熔断器最保险。

网友E:
选择空气开关。主要参数看电流,家用的。220v。看下你机器的功率。算下电流,按1kw算。空气开关可以选10a以上的。开机时要空载开机,如果有负荷。电流选再大点的。

网友F:
照明用C系列 电机用D系列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按理说用D型曲线的更合适些。
但是现在D线+漏电保护需要占用配电箱里的4个位置。
如果用C线的话就可以两个位置解决。
家里的小床到底用不用的着D型曲线的空气开关?

楼主:
准备用C线的DPN+漏保了
没办法配电箱空位不够了

网友G:
只要是空气开关就行,也不用考虑这型号那型号的,也不是什么大功率电器,没啥了不起的。配电箱位置不够了,可以引出线来,在旁边装更多的空气开关或者在旁边再弄一个配电箱。

网友H:
用奇胜 或西门子的可解决他的漏电保护只占两位